[FPGA] fpga 如何将普通IO口当串口用

楼主(2014-07-03):
在网上看到的用IO口模拟串口协议,不太理解,希望有大神给解释下,最好是有源代码给参考下,谢谢!

网友A:
IO口实现串口协议,外面再加上max232之类的芯片,就可以与电脑通信。

网友B:
看你另一端是什么格式的?我一般做的都是8位并口信号转异步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实现串口协议,外面再加上max232之类的芯片,就可以与电脑通信。

我的串口是想要和单片机通信,板子模块都已经固定了没有232芯片,而且单片机和fpga不在一块板子上,在不改变硬件结构的基础上它们之间能实现串口通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另一端是什么格式的?我一般做的都是8位并口信号转异步串口。

额,就是普通的rs232接口啊,也是并转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