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Linux学习引导-Uboot移植之添加自定义命令

楼主(2014-07-03):
Uboot移植之添加自定义命令
我们使用uboot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直接编译再移植了,很少改动里面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命令等。虽然里面包含了一些常用的提供给用户进行交互的命令,并且也比较实用了。但是,根据某些开发板的特殊操作和用户的特定需求,还是不得不在uboot中,添加一些供自己调试和开发的命令,这样会更方便快捷的开展工作。本文将用实例为大家介绍如何为uboot添加自定义命令。
在举例之前,先介绍一下有关uboot的命令定义。uboot中每个命令都是通过U_BOOT_CMD宏来定义的。这个宏定义了一个相关的结构体,文件是uboot/include/command.h,结构体为cmd_tbl_s。
struct cmd_tbl_s {
       char        *name;          /* 命令名 */
       int          maxargs;       /* 最大参数个数 */
       int          repeatable;    /* 是否自动重复 */
       int          (*cmd)(struct cmd_tbl_s *, int, int, char *[]);  /*  响应函数 */
       char              *usage;         /* 简短的帮助信息 */
#ifdef    CONFIG_SYS_LONGHELP
       char              *help;           /*  较详细的帮助信息 */
#endif
#ifdef CONFIG_AUTO_COMPLETE
       /* 自动补全参数 */
       int          (*complete)(int argc, char *argv[], char last_char, int maxv, char *cmdv[]);
#endif
};
宏定义如下,“##”与“#”都是预编译操作符,“##”有字符串连接的功能,“#”表示后面紧接着的是一个字符串。
#define U_BOOT_CMD(name,maxargs,rep,cmd,usage,help) \
cmd_tbl_t __u_boot_cmd_##name struct_section = {#name, maxargs, rep, cmd, usage, help}
uboot中所有的命令都在连接脚本u-boot.lds中定义的".u_boot_cmd"段保存:
. = .;
__u_boot_cmd_start = .;          /*将 __u_boot_cmd_start指定为当前地址 */
.u_boot_cmd : { *(.u_boot_cmd) }
__u_boot_cmd_end = .;           /*  将__u_boot_cmd_end指定为当前地址  */
下面以添加一个hello命令为例说明添加命令的方法和步骤。
(1)首先,在common目录下添加一个cmd_hello.c文件,保存命令相关的代码。Uboot中一般把通用命令相关代码放在common目录下,并且习惯以“cmd_<命令名>.c”为文件名。
(2) 定义“hello”命令
U_BOOT_CMD(
       hello,  2,  0,  do_hello,
       "show hello uboot \n",  " show hello uboot\n"
);
(3) 实现命令的函数
在cmd_hello.c中添加“hello”命令的响应函数的实现。
int do_hello (cmd_tbl_t *cmdtp, int flag, int argc, char *argv[])
{
    printf(“hello uboot\n”);
return 0;
}

(4) 将common/cmd_hello.c编译进u-boot.bin
在common/Makefile中加入如下代码:
COBJS-$(CONFIG_BOOT_HELLO) += cmd_hello.o
在include/configs/mini2440.h加入如代码:
#define CONFIG_BOOT_HELLO
重新编译下载U-Boot就可以使用hello命令了。更多嵌入式学习咨询**QQ754634522
(5)hello命令执行的过程
在U-Boot中输入“hello”命令执行时,U-Boot接收输入的字符串“hello”,传递给run_command函数。run_command函数调用common/command.c中实现的find_cmd函数在__u_boot_cmd_start与__u_boot_cmd_end间查找命令,并返回menu命令的cmd_tbl_t结构。然后run_command函数使用返回的cmd_tbl_t结构中的函数指针调用hello命令的响应函数do_hello,从而完成了命令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