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2000 内部flash用作EEPROM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15):
1. 首先要看支持不支持这个功能,一般支持的MCU都会有专门的指令
2. EEPROM与Flash最大的区别就是,EEPROM可以单独对一个存储单元(字节)进行修改,flash只能针对扇区,所以在使用上如果内部flash够大,最好是一个扇区储存一个数据,这样修改的话先擦除 在重新写入新的数据,否则就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