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每日一讲---车前灯自动转换装置

楼主:
H为光敏电阻,集成电路F1-F4组成三级反相器为BG1提供控制电平。BG1,BG2,K1组成开关电路。当迎面来的灯光照到H上时,其阻值变小使F1A输出低电平,经F1B及F1C,F1D反相后输出高电平使BG1截止,BG2导通。继电器K1吸合,近光灯L1被接通。远光灯熄灭,会车过后H因为没有光照,阻什增大,继电器释放,近光灯熄灭。恢复远射照明。
QQ:1746430162

原理图

楼主(2014-07-03):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电路,可以应用于好多场合。希望能够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A:
电路复杂了些,可以去掉74LS00,光敏电阻直接驱动9012,同时电源可以都用12V。

网友B:
不是电路复杂的问题,粗看就是一个错误的电路。
BG1即使导通,也不足以让BG2关断。

网友A(点评):
9012换成9014即可

网友C:
对!
BG2发射极串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电路应该需要磁滞的,不然在切换点附近可能乱闪。
而且你在12V系统中的6V电源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应该需要磁滞的,不然在切换点附近可能乱闪。
而且你在12V系统中的6V电源哪来的? ...

这个电路是汽车内部电路的部分。6V电压源在汽车内部电路是有的。如果用于其它电路则要自己设计。光敏电阻的反应是非常慢的,所以它的反应就是一种迟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路复杂的问题,粗看就是一个错误的电路。
BG1即使导通,也不足以让BG2关断。 ...

复杂+错误+过时。

网友B:
人家是用于学习讲课的,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