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诗白模电书2.7节组合放大电路与第三章多级放大电路关系

楼主(2014-07-03):
童诗白 华成英的模电书  第2.7节讲组合放大电路,第三章讲多级放大电路,难道组合放大电路不是多级放大电路?
还是多级放大电路不是组合放大电路?
谁能给理一下二者的关系啊?

网友A:
这本书第3章多级放大电路其实包括第2.7节的共射-共基复合电路及共集-共基复合电路,乱套了。

网友A:
还有,第2.7节的复合管属于晶体管的一种,实际应该放在晶体管一章中。但是现在很多模电书,复合管不知道放在哪一章。清华的模电书把复合管放在第2章,华科大模电书放在第4章………………
如此乱象,让人找个复合管都要把书翻遍!

网友B:
死板教条才去计较1级2级3、4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死板教条才去计较1级2级3、4级

看看清华模电书,经典的7805扩流电路,功率管极性及安装位置双双颠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清华模电书,经典的7805扩流电路,功率管极性及安装位置双双颠倒!
...

清华错了,NPN管不能扩流,只能用远教授电路(***快截图)

网友C:
stage可不是按照管子数量来分的:一个管子是1级,多个管子就是多级。。。

网友A:
清华7805扩流电路,错了就是错了。只有徐教授一个人还在咬着积极打滴流——死硬

网友A:
这是21dianyuan网友的发言

“后面两个图”指的就是清华模电书的7805扩流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第3章多级放大电路其实包括第2.7节的共射-共基复合电路及共集-共基复合电路,乱套了。 ...

***挖空心思,拼命挑别人书中的不是,目的是说他的书最好,最合理,大伙抓紧买。。。

有错不让大家提,徐教授就是这样,拼命在护短,同时蒙蔽那些初涉模电海洋的学子!

网友A:
清华模电书的7805扩流电路错了,孩提都知道,只有徐教授还死硬,真是悲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清华7805扩流电路,错了就是错了。只有徐教授一个人还在咬着积极打滴流——死硬 ...

何谓错,何谓对?
如果我用清华电路图搭建,可以出功能,你当着21ic老少爷们面,自掴一百巴掌?

LZ如此死硬,真该“自掴一百巴掌”以谢天下了!

网友A:
只是响应楼主的号召,说了一些而已,其实清华的模电书错误还多的是。

网友A:
据说徐教授还不是清华的。要是徐教授是清华的,那护短就会护得更厉害,急眼急得更红眼!徐教授,何苦呢,不要枉了教授的称号!

网友D:
如下面这个7805+NPN三极管扩流电路图,输出电压误差大了一点,不能说他错,只能说他是逊色了
当买不到PNP三极管的时候,就要用NPN三极管了,要用下面的电路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何谓错,何谓对?
如果我用清华电路图搭建,可以出功能,你当着21ic老少爷们面,自掴一百巴掌?

7805输出电压5V,你用清华电路搭建,输出可能4.9V,或者5.1V,而且没有了温度稳定性,这你的功能也算实现了。你还在蒙蔽初学者,你还算一个人民教师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下面这个7805+NPN三极管扩流电路图,输出电压误差大了一点,不能说他错,只能说他是逊色了
当买不到PNP三极 ...

“输出电压误差大了一点”,亏你说得出口!
“买不到PNP三极管”,你以为这是60年大饥荒呀!
何况,模电教科书是在讲原理,根本就不涉及货源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805输出电压5V,你用清华电路搭建,输出可能4.9V,或者5.1V,而且没有了温度稳定性,这你的功能也算实现 ...

***高论:
7805输出电压5V,你用清华电路搭建,输出可能4.9V, 或者5.1V。

此言暴露了有人从来没玩过7805!

网友C:
7805输出电压5V,你用清华电路搭建,输出可能4.9V, 或者5.1V。

此言说明清华电路完全称职!

本来完全错误的,还在吹捧!
输出何止可能4.9V, 或者5.1V,是4.8V~5.2V,甚至误差更大!还有温度稳定性都丢了。

网友:
教科书是在在讲原理,
清华教科书的7805+NPN三极管的扩流方法,在于教导学生,
1 . 不要拘泥于7805+PNP三极管的扩流方法,
2 . 教导学生,要学会把7805的GND脚垫高,

7805的GND脚,需要垫高时自然会垫高。不过,像LZ这样削足适履,真是悲哀至极!

网友A:
可以告诉你,***玩过的7805、二极管、三极管都不止成百上千!
是你从来没有玩过二极管而已。
所以不知道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及三极管发射结压降常分布在0.6V~0.8V。
按照清华模电书的7805扩流电路图,假设7805芯片2脚所接二极管正向压降0.6V,三极管发射结压降0.8V,结果电路输出电压就是5V+0.6V-0.8V=4.8V。
假设7805芯片2脚所接二极管正向压降0.8V,三极管发射结压降0.6V,结果电路输出电压就是5V+0.8V-0.6V=5.2V。
清华模电书的7805扩流电路图何止4.9V~5.1V!

网友E:
完了,楼主又要说“给你们吵糊涂了”。
不过这次楼主有理由这么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告诉你,***玩过的7805、二极管、三极管都不止成百上千!
是你从来没有玩过二极管而已。
所以不知道 ...

清华模电书的7805扩流电路图何止4.9V~5.1V!

自己讲过的话又否认了,这才几分钟?

网友D:
当需要输出大约5.6V供电电压的时候,此时此刻却找不到7805.6的三端稳压管
此时此刻清华教科书的电路就向学生提供一个思路,把7805的GND脚的电位垫高, 输出大约5.6V
秒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清华模电书的7805扩流电路图何止4.9V~5.1V!

自己讲过的话又否认了,这才几分钟?

告诉你一个4.9V~5.1V,刚开始你死不认账。现在你又死记硬背了,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当需要输出大约5.6V供电电压的时候,此时此刻却找不到7805.6的三端稳压管
此时此刻清华教科书的电路就向学 ...

说你削足适履,真不屈你呀!

网友A:
输出需要大约5.6V时有相应的设计方法,但是肯定是这样的。越说越显示你不是说理!

网友C:
。。。。。。。。。
以不知道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及三极管发射结压 降常分布在0.6V~0.8V。 按照清华模电书的7805扩流电路图,假设7805 芯片2脚所接二极管正向压降0.6V,三极管发射 结压降0.8V,结果电路输出电压就是5V+0.6V-0.8V=4.8V。 假设7805芯片2脚所接二极管正向压降0.8V,三 极管发射结压降0.6V,结果电路输出电压就是 5V+0.8V-0.6V=5.2V。
。。。。。。。。。

请问,这两种最恶劣情形,发生概率是多大?就用你分布理论算。
再计算输出4.9~5.1的概率有多大?
两个概率比较,得出什么结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7805输出电压5V,你用清华电路搭建,输出可能4.9V, 或者5.1V。

此言说明清华电路完全称职!

再告诉一个事实吧。硅二极管正向压降,还有低到0.4V的。如此,清华模电书的7805扩流电路,输出范围更可达到4.7V~5.3V。
一个好端端的7805,活活地给糟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以不知道硅二极管正向压降及三极管发射结压 降常分布在0.6V~0.8V。 按照清华模电书的7 ...

一百个产品即使有一个不合格,能算合格吗?

LZ如此粗枝大叶的产品,用到飞机上,谁还敢坐呢?

网友A:
还有9楼st.you所言温度稳定性,让徐教授全给丢了。

结果,温度稍有变化,飞机就掉下来了。徐教授,这样的飞机,只有你自己坐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再告诉一个事实吧。硅二极管正向压降,还有低到0.4V的。如此,清华模电书的7805扩流电路,输出范围更可达 ...

你还没有理解清华教科书电路的深刻含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还没有理解清华教科书电路的深刻含义

清华7805扩流电路,天下人都知道他错了。只有LZ还在欺骗读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百个产品即使有一个不合格,能算合格吗?

LZ如此粗枝大叶的产品,用到飞机上,谁还敢坐呢? ...

春天里的剪刀菜

你还没有理解清华教科书电路的深刻含义

清华教科书电路的含义是
在教导学生,要学会把7805的GND脚垫高,
教导学生不要拘泥于7805+PNP三极管的扩流方法,
而不是输出精度有多高

说你乌叮叮,真的乌叮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告诉一个事实吧。硅二极管正向压降,还有低到0.4V的。如此,清华模电书的7805扩流电路,输出范围更可达 ...

0.3的都有,菜教授。

刚开始说清华的输出4.9-5.1,过会发现性能不错,于是修改二极管导通压降,算出来是4.8~5.2,一看性能还是不比7805差,继续修改二极管压降,算出来是4.7~5.3,误差是-+6%,跟7805还是差不多,于是继续该二极管压降。。。

远教授,你都修改多少次了,黑人家也不能这样黑啊?

网友:
春天里的剪刀菜

你还没有理解清华教科书电路的深刻含义

你误解了清华教科书电路的真实意思

清华教科书电路的含义是
在教导学生,要学会把7805的GND脚的电位垫高,
在教导学生,7805的GND脚,不是一定要接负(地),也可以接二极管
教导学生不要拘泥于7805+PNP三极管的扩流方法,
而不是输出精度有多高

说你乌叮叮,真的乌叮叮

网友A:
这是模拟电子技术论坛!大家都知道。LZ就不要继续骗来骗去乌叮叮、乌叮叮了。7805调压,是把一只电阻接在2脚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3的都有,菜教授。

刚开始说清华的输出4.9-5.1,过会发现性能不错,于是修改二极管导通压降,算出来 ...

就是看你根本就没有玩过二极管,所以才一次次加码。要不怎么能使徐教授在这里大展身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3的都有,菜教授。

刚开始说清华的输出4.9-5.1,过会发现性能不错,于是修改二极管导通压降,算出来 ...

至于0.3V的硅二极管,徐教授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拿出来会diu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告诉你,***玩过的7805、二极管、三极管都不止成百上千!
是你从来没有玩过二极管而已。
所以不知道 ...

现在又不是天下所有的芯片都是工作在5.0000000000000000V
工作在5.2-5.6V的芯片数不胜数,此时此刻单个7805就真的无能为力,
把7805的GND脚的电位垫高,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至于0.3V的硅二极管,徐教授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拿出来会diu人的。

菜教授,你太小气了,你直接一步到位,说二极管导通压降是0.1V,三极管是1V,于是清华的误差太大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菜教授,你太小气了,你直接一步到位,说二极管导通压降是0.1V,三极管是1V,于是清华的误差太大不能用 ...

一步到位?太单调了吧!
就是要一步步把徐教授引到坑里边喝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徐教授已经在此“大展身手”了。LZ那点墨水,还不如徐教授,“123654789”,也就是一个123的水平,到了456 ...

我的名字叫123654789
是在小键盘输入的时候
在小键盘绕一个S形状
3和6靠近,当把3输入完毕,手指头往上挪动一点,就去到6字那里了
4和7靠近,当把4输入完毕,手指头往上挪动一点,就去到7字那里了

有个性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名字叫123654789
是在小键盘输入的时候
在小键盘绕一个S形状

就别啥键盘了,那些都是舶来品。是中国人,还是先学会怎么数清楚123456再来吧!

网友E:
楼主又没有问什么稳压电路,菜教授怎么5楼扯上稳压电路了?

到楼主另外一帖,这里面聊聊嘛
https://bbs.21ic.com/icview-760956-1-2.html

网友A:
就是看4楼老六死不认账才想到用稳压电路开导他的。
再说,稳压电路也是楼主所言清华模电书里边的大项,也是模拟板块的内容,在这里讨论稳压电路,理直气壮!

网友F:
菜叫兽你和徐叫兽你们在马上上擦肩而过可认识对方这个比较好奇

网友B:
17楼2菜,垫一个二极管另一个目的就是温度补偿,这个2把刀不知道?
难道它比***“垫一个电阻”性能还差?

网友A:
老六,你这水平,只有跟着徐教授到坑里边喝水的份了

网友A:
两只PN结,一个是二极管PN结,另一个是三极管的发射结。
老六。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说你只有跟着徐教授到坑里边喝水的份了。

网友A:
回头看看51楼是怎么笑你老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头看看51楼是怎么笑你老六的!

那是笑2把刀

网友A:
老六,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这水平,还在啥鼻子插葱装啥来!

网友A:
老六,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才是地道的二把刀!

网友G:
怎么又吵起来啦

网友A:
学术争论,其实也是一种“吵”。聪明的人能绕开这种火*味,从中看到谁在娓娓道来地说理,谁在之乎者也欺骗读者!

网友B:
楼主,严格区分1级两级,真没意思。谁能说清运放里面是几级?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引用 网友B:
楼主,严格区分1级两级,真没意思。谁能说清运放里面是几级?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

老六兄,你就别山南海北满世界瞎掰掰了!
谁不知道运放OPA是当成一个器件使用的!

网友H:
看弥勒和尚又张开大嘴笑老六兄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引用 网友G:
怎么又吵起来啦

怎么是吵呢?是在喜悦的调侃中进行学术争论。纯学术争论,容易使读者睡着了。适当加点儿佐料,给大家提提神,蛮不错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