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7 ADC10 寄存器没有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7-03):
刚学习MSP430芯片,之前用ADC12的可以,想换ADC10变化小点,把寄存器改了,怎么都报错

  头加载如下

#include "msp430x54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 只有在ADC12ENC复位的情况下才可以操作
    // ADC12SHT1X ADC12SHT0X ADC12MSC ADC12REF2_5V ADC12REFON ADC12ON
    ADC10CTL0 &= ~ADC10ENC;

    // 设置采样保持时间,最大时间周期以提高转换精度
    // 注意MSP430F5438没有REF模块,片内基准无效
    // 操作ADC12REF2_5V ,ADC12REFON并无意义
    ADC10CTL0 = ADC10SHT0_15 + ADC10SHT1_15 + ADC10ON + ADC10MSC;
//    ADC12CTL0 = ADC12SHT0_15 + ADC12SHT1_15 + ADC12ON +
//                ADC12REF2_5V + ADC12REFON;
    // 采样保持脉冲来自采样定时器
    ADC10CTL1 = ADC10SHP + ADC10CONSEQ_2;
    // 关闭内部内部温度检测以降低功耗,注意或操作否则修改转换精度
    ADC10CTL2 |= ADC10TCOFF ;
    // 基准电压选择AVCC,并选择11通道——(AVCC-AVSS)/2
//    ADC12MCTL0 = ADC12SREF_0 + ADC12INCH_11;
    ADC10MCTL0 = ADC10SREF_0 + ADC10INCH_4;

    __delay_cycles(75);
    // ADC12使能
    ADC10CTL0 |= ADC10ENC;
    ADC10CTL0 |= ADC10SC;                   // 启动转换

main.c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IFG"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79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MEM0"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89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CTL0"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07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ENC"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07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SHT0_15"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12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SHT1_15"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12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ON"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12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MSC"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12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CTL1"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16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SHP"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16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CONSEQ_2"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16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CTL2"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20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TCOFF"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20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MCTL0"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23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SREF_0"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23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INCH_4"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23
Error[Pe020]: identifier "ADC10SC" is undefined E:\pro\MSP430\5437-PRO2-adc10\main.c 228

网友A:
MSP430F5437好像没有ADC10,只有ADC12吧。
如果不想要那么高的精度,可以舍去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