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12V输入,-12V输出模块

楼主(2014-07-03):
大家谁知道哪个模块能12V输入,-12V输出,输出电流0.5A以上???

网友A:
找颗通用的buck ic,接成inverter模式就行了

网友B:
自己搭吧

网友C:
可以用个DCDC电源模块啊;
输出反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个DCDC电源模块啊;
输出反接

哦,我想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咱可不能误人子弟啊

:D
我以前都是用B1212LS-1W模块;
输入的地和输出的12V接一起,由输出的地输出-12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都是用B1212LS-1W模块;
输入的地和输出的12V接一起,由输出的地输出-12V; ...

我想错了,呵呵额

网友E:
可以选择金升阳VRB1212D-10WR2产品,将输出反接即可实现-12V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