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W小功率电源有几十V共模噪声输出

楼主(2014-07-03):
请教高手:做了个小电源(220V供电,用在变送器里面的),输入(6V)地与输出(8.5V)地(这两个输出地是隔离的)之间有30V的100K左右高频噪声,虽然之间加471共模电容可以减少该噪声,但也说明这个电源是有隐患的,有问题的,请问该问题产生的原因,该如何解决,目前感觉是漏感引起的,是否是这个原因哪?

网友A:
贴图来说,也许设计不合理呢?

楼主:
图已经补上

网友B:
不太明白,,不共地,LZ怎么测的?

网友C:
回疑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D:
变压器绕组间分布电容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