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为什么两个变量的地址相同了

楼主(2014-07-03):
两个变量地址相同 什么情况?

楼主:
这是图片

楼主:
改变其中的某一个变量值,另一个也跟着改了,,,求大神赐教??

楼主:
typedef struct node * PNode;

typedef struct node
{
    u8        packCmd;
        u8        packPack_attr;
        u8        packDataLen;
        u8        packDataMenu;
        u8        packDataItem;

    PNode next;

}Node;

这是结构体。

网友A:
typedef struct node
{
    u8        packCmd;
    u8        packPack_attr;
    u8        packDataLen;
    u8        packDataMenu;
    u8        packDataItem;

    struct node *next;

}Node, *PNode;

楼主:
这个申请的空间好像不对。。
DataQueue = (PNode)malloc(sizeof(PNode));  //第一次申请 空间最后两个字节地址总是与第二次申请的前两个字节相同
PNode pnode = (PNode)malloc(sizeof(PNode)); //第二次申请

楼主:
typedef struct node
{
    u8        packCmd;
        u8        packPack_attr;
        u8        packDataLen;
        u8        packDataMenu;
        u8        packDataItem;

    struct node * next;

}Node,*PNode;;
还是不行

网友A:
sizeof(PNode)

再琢磨下这个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