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怎么进入VLPS模式

楼主(2014-07-03):
这些我在例程里直接复制的进入VLPS的函数和主函数,但是就是进不了VLPS模式,因为从主函数可以看出来,当MCU收到SLEEP字符时标志位置1、关总中断、进入VLPS函数(如果成功的话就不会收到awake),但是程序是在用串口调试助手发SLEEP给MCU后调试助手每个1S收到一个awake,所以可以判定没有进入VLPS模式,求大神解惑!

楼主:
是MKL15Z64VLH4芯片

网友A:
楼主你好,不好意思回复迟了,你程序下载进去之后,芯片重新上电运行看看是否能够进去。
我这边刚调试好一个程序,马上就发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MKL15Z64VLH4芯片

楼主你好,我用PE做了一个进入VLPS的,PTB18闪烁几次后进入到VLPS,我这边测下来功耗是5.9uA。
代码附上,你可以查看下,下载后,芯片重新上下点,然后就可以看到进入低功耗了。

网友A:
如果你还有问题,请告诉我。
至少这个代码是没有问题了,
你在初始化的时候有没有使能VLPS呢?
  SMC_PMPROT = SMC_PMPROT_AVLP_MASK |
               SMC_PMPROT_ALLS_MASK |
               SMC_PMPROT_AVLLS_MASK;  /* Setup Power mode protection regist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用PE做了一个进入VLPS的,PTB18闪烁几次后进入到VLPS,我这边测下来功耗是5.9uA。
代码附上 ...

有没有keil版本的啊?
那个软件我没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还有问题,请告诉我。
至少这个代码是没有问题了,
你在初始化的时候有没有使能VLPS呢?

很感谢您能帮忙,但是我一直用KEIL软件编写,你的好像是Codewarrior,这个软件我不会用啊,我怕移植过来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还有问题,请告诉我。
至少这个代码是没有问题了,
你在初始化的时候有没有使能VLPS呢?

在初始化中有使能VLPS,但是一样不行。求KEIL的例程!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初始化中有使能VLPS,但是一样不行。求KEIL的例程!感激不尽!

你把你keil工程上传,我明天给你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keil工程上传,我明天给你修改下。

太感谢了!!!!!!!那我该怎么传上去呢?我还没试过传工程上去呢,我明天早上传好吗?

楼主:
我的工程在公司的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keil工程上传,我明天给你修改下。

我知道怎么上传了,太激动了,一时忘记了,呵呵O(∩_∩)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工程在公司的电脑上

有空就上传了啊,我待会有空会帮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怎么上传了,太激动了,一时忘记了,呵呵O(∩_∩)O~……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装个CW,里面的PE挺好用的,尤其当你调模块调不通的时候,你可以用CW的PE生成个,然后查看代码,看看自己到底缺了什么,这样便于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装个CW,里面的PE挺好用的,尤其当你调模块调不通的时候,你可以用CW的PE生成个,然后查 ...

LOW POWER_example.rar,上传啦太感谢你了!

LOW POWER_example.rar

低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W POWER_example.rar,上传啦太感谢你了!

已经收到你的工程,正在帮你检查中,待会有结果会告诉你,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收到你的工程,正在帮你检查中,待会有结果会告诉你,请耐心等待下。 ...

太谢谢啦!辛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谢谢啦!辛苦了!

楼主帮你修改好了,我就是去掉了你的UART和LPTMR的初始化以及调用,应该是你还是有中断,中断把VLPS给唤醒了,你自己在仔细查查。
现在是可以进入低功耗了,我这边测试时4.01uA。
当然注意,程序下载之后,将开发板重新上电,不是复位哦。
这个之前和你讲过。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呢,欢迎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你帮我及时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你修改好了,我就是去掉了你的UART和LPTMR的初始化以及调用,应该是你还是有中断,中断把VLPS给 ...

我测试过了,真的可以,只是禁止LPTMR中断也行,太谢谢你了
在这个模式下能不能通过UART2唤醒啊?我使能了UART2的中断,同时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板子发信息,但是也没办法唤醒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了,真的可以,只是禁止LPTMR中断也行,太谢谢你了
在这个模式下能不能通过UART2唤醒啊?我使能 ...

VLPS的唤醒条件是中断,只要有中断就会把它唤醒,所以呢,你可以使用UART2的中断,但是问题是VLPS条件下,UART2处于static状态,说白了就是停止工作了,你可以直接使用个引脚,然后使用引脚下降沿中断就行了
我们的官方例程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PS的唤醒条件是中断,只要有中断就会把它唤醒,所以呢,你可以使用UART2的中断,但是问题是VLPS条件下 ...

但是手册上好像说可以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PS的唤醒条件是中断,只要有中断就会把它唤醒,所以呢,你可以使用UART2的中断,但是问题是VLPS条件下 ...

我在UART2的初始化函数上加了:UART0_BDH |= UART0_BDH_RXEDGIE_MASK; //edge triger,这样能唤醒了,但是程序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会一直不断得进入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UART2的初始化函数上加了:UART0_BDH |= UART0_BDH_RXEDGIE_MASK; //edge triger,这样能唤醒了,但 ...

仔细看了文档,应该是可以用UART2的RX引脚唤醒的,但是你配置UART0了,你试试UART2这个位配置下呢。
这个只要RX的引脚有个边沿就可以产生一个中断。

楼主:
现在可以了,我只要在唤醒的时候把UART0_BDH_RXEDGIE关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LPS的唤醒条件是中断,只要有中断就会把它唤醒,所以呢,你可以使用UART2的中断,但是问题是VLPS条件下 ...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这下能够用UART2的RX引脚唤醒了是吗?
这里必须要表扬下楼主看问题真的很认真,的确在低功耗中
其中的wakeup on edge就是使用RX的引脚边沿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