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时钟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4-07-03):
目前使用的单片机是 MSP430F149 + PCF8563

当前读数据偶尔出现数据不准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

单独测试的时候也出现过,读出来的时间直接就不是有效时间,比如是14年7月1日 会读出来是105年什么的,完全是无效的数据。有时候再次读取正确。但大部分时间RTC的时间就完全不对了。

请问该怎么查?

就是正常工作,也觉得会有点慢,一天慢3分钟左右

网友A:
明显应该是程序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应该是程序BUG

目前测试感觉好像是时间超过了1s,读取数据的时候。已经能够复现,现在猜测似乎是中断干扰。debug时单步运行就出问题,正常运行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B:
读出内部的BCD码数据后,要处理一下,屏蔽不需要的位。
还有,由于时间一直在累进,注意时间变化时的处理。

网友C:
多久读取8563一次?
先屏蔽掉一些无用的位再看看...
误差有可能是晶振旁边电容不太合适...

网友D:
示波器先看看 8563的时钟输出脚 是否32768

网友(2015-05-11):
LZ后来如何解决?

网友E:
105是时间计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