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ISP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7-03):
自己做了一个ISP下载线,然后用官网的软件给AT89LP52烧程序,之前一切都正常,也显示烧录成功。但是为什么Data Buffer里始终全是FF啊?点击运行也没有任何反应。这是没烧进去吗?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你的情况我遇到过,是因为那个74LS那个片子坏了。

网友A:
再有一种可能是,并口让你给烧了,就这两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一种可能是,并口让你给烧了,就这两种可能

你是说计算机的并口还是下载线的并口啊?

网友A:
我说的两方面都有,第一种情况,你的下载线端的74LS244吧我记得,应坏了。
再一方面,你计算计的并口有问题词。
希望是第一种。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两方面都有,第一种情况,你的下载线端的74LS244吧我记得,应坏了。
再一方面,你计算计的并口有问题 ...

好的,谢谢,我换一个片子再试试吧。。。如果还是不行就悲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换一个片子再试试吧。。。如果还是不行就悲剧了!

祝你好运: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