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STM32晶振问题

楼主(2014-07-03):
STM32外部高速晶振是要通过程序使能的,那如果我在程序中使能了外部高速晶振,并且用示波器看到了晶振在振,是不是就说明程序已经运行了?
我往STM32下载程序,下载软件提示是下载成功了,但是看不到程序运行的现象(IO口输出方波驱动LED),用示波器也没看到那个IO口的方波,一直是低电平。但是查看外部晶振的两个脚,是在振的。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PS: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同样的程序我在买的最小系统上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细心检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心检查程序。。。

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同样的程序在我买的开发板上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B:
你的硬件是否有问题

楼主:
今天发现,当我把板子调成下载模式时,按下复位键,然后用示波器观察晶振引脚,还是振了。。。。。。

网友C:
那不一定的,

CPU时钟要切换到晶振才算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一定的,

CPU时钟要切换到晶振才算数的

谢谢!也就是说晶振振了并不代表程序运行了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晶振振了并不代表程序运行了是吧

那只能表明晶掁已经成功起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能表明晶掁已经成功起掁了

谢谢!STM32外部晶振不得是在程序中使能的么?如果程序没有运行它怎么起振?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STM32外部晶振不得是在程序中使能的么?如果程序没有运行它怎么起振?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

STM32启动时用的是内部时钟,外部时钟稳定了,才能切换到外部时钟,如果在运行中外部时钟失效了,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资料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启动时用的是内部时钟,外部时钟稳定了,才能切换到外部时钟,如果在运行中外部时钟失效了,自动切 ...

惭愧惭愧!
第一次做板子,一个最小系统弄了这么久都没工作。。。。

网友E:
这么麻烦?确定程序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麻烦?确定程序没问题?

程序在别的板子上运行过了,只是输出方波的程序

楼主:
难道是我见鬼了。。。。下载电路也时好时坏

网友E:
你试下ISp正常不?

网友E:
那几个启动脚配好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试下ISp正常不?

串口下载程序时,时好时坏,能下成功的概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几个启动脚配好的没?

启动脚也配置好了,我想问下,下载程序时波特率的大小是怎么确定的?我用的14400

网友E:
你用用第三方的下载程序看

网友E:
是不是晶振电路不妥?

网友E:
估计硬件有问题,如果下不了程序的话。

网友E:
如果程序能正常下载最小系统应没问题,

网友F:
你的boot0和boot1引脚的配置是如何弄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boot0和boot1引脚的配置是如何弄得啊?

如上图黑色圈,下载程序时,J16跳冒是拿下来的;运行时跳冒是放上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上图黑色圈,下载程序时,J16跳冒是拿下来的;运行时跳冒是放上去的。
...

将boot0接地,就这样下载和运行,可以先不管boot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boot0接地,就这样下载和运行,可以先不管boot1.

BOOT1悬空?为什么啊?但是数据手册不是这样说的啊,我查了手上买的最小系统开发板也是这样按照数据手册上做的,只是它BOOT1接地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而我直接接地而已,这应该没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用第三方的下载程序看

一直用的第三方下载程序,晶振的话,起振了,但是下载程序时外部晶振就算没有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BOOT1悬空?为什么啊?但是数据手册不是这样说的啊,我查了手上买的最小系统开发板也是这样按照数据手册 ...

boot0 为0是从flash启动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boot0 为0是从flash启动运行的。

是啊,程序下载的时候是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的嘛,所以BOOT0为1、BOOT1为0,而程序时下到flash里面的,所以运行时就是从flash启动,BOOT0为0、BOOT1无所谓(为了方便就不变,也为0)嘛。所以BOOT1Z一直接地,而BOOT0通过跳冒选择接地还是接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