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51警告?C_INITSEG

楼主(2014-07-03):
我在试验调用init_mempool()函数时,
产生了这个问题,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_INITSEG

查了查,在KEIL官网上
看到RAM variable initializations generate table entries in the ?C_INITSEG segment. ?C_INITSEG is called at the end of the startup code to initialize global variables. Then, the main C function is invoked.
估计是没有全局变量没有初始化后就调用。
后来我将创建工程的时候,自动加入的startup.c51移除
就没有这个警告。

请教各位大虾。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A:
调用内存分配程序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WARNING L16这个警告一般是可以忽略的。
可能是C_INITSEG这个函数或变量定义了但是没有被用到。所以才有这个警告。
当然,你配置一些编译参数也不会出现这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