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8 显示端口死循环问题

楼主(2014-07-03):
  /* reset video port */
   chan->vportRegs->VP_CTL = CSL_VPORT_VP_CTL_VPRST_MASK;
上面是TI库文件。VPORT初始化后VP_CTL为0x4000,CSL_VPORT_VP_CTL_VPRST_MASK为0x8000,这句话执行完成后,VP_CTL变成0xc000,这个值导致后面流程进入死循环。
    while (1)
    {
        vpCtrl = chan->vportRegs->VP_CTL;
        if (!(vpCtrl & CSL_VPORT_VP_CTL_VPRST_MASK))   //跳不出来了,貌似在等待某标志位?
        {
            break;
        }
    }

chan->vportRegs->VP_CTL = CSL_VPORT_VP_CTL_VPRST_MASK; 这句执行完成应该表示reset完成了吧?

楼主:
C:\dvsdk_1_11_00_00_DM648\pspdrivers_1_10_00\packages\ti\sdo\pspdrivers\drivers\vport\src\vportdis.c里面:

   /* reset video port */
    chan->vportRegs->VP_CTL = CSL_VPORT_VP_CTL_VPRST_MASK;                        1

  /* enable video port */
    chan->vportRegs->PCR |= CSL_VPORT_PCR_PEREN_MASK;

    while (1)
    {
        vpCtrl = chan->vportRegs->VP_CTL;
        if (!(vpCtrl & CSL_VPORT_VP_CTL_VPRST_MASK))                                                   2
        {
            break;
        }
    }

端口初始化时VP_CTL为0x4000,CSL_VPORT_VP_CTL_VPRST_MASK为0x8000,执行完上面第1句后,VP_CTL变成0xc000。 VP_CTL的最高位VPRST表示复位使能位,这样导致第2句一直是死循环。ti文档说:The VPRST bit may take several clock cycles to clear to 0。怎么我现在这个bit位一直没被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