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 地连接桥

楼主(2014-07-03):
如果我不采用地连接桥,用电阻代替,我其他的信号线也是挨着电阻吗?有没有什么规定呢?我其他的信号是不是也可以用电阻连接,排在地线的电阻旁边呢!

网友A:
记住一点。

信号通道回路的完整性。

楼主:
:) 上面我说的方式可以吗?没有做过不确定啊

网友B:
没什么规定
模拟和数字地 中间可以放个0R电阻 又不一定要放在你那信号线边上。
信号线放不放电阻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