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TC不恢复

楼主(2014-07-03):
电路中使用了PTC,PTC后端短路以后,PTC断开,但是当短路排除后,PTC不能恢复?

必须断电然后重新上电才会恢复正常。

故障排除后 PTC为什么不能恢复呢?必须要重启冷却么?

网友A:
自己探一下温度,或看规格书,
可能是温度没有降下来

网友B:
猜测温度没有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探一下温度,或看规格书,
可能是温度没有降下来

是温度挺高的。是不是我PTC选小了。PTC参数我上传了。谢谢

网友C:
要长时间才能恢复吧;
试着用电风扇吹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温度没有降下来

整个电路功耗5W左右,使用的是PI的高压非隔离降压芯片LNK306.电路如下图测试PTC功能的时候,我是在PTC后面短路的,PTC可以断开,但是短路排除后,PTC不能恢复。非要断电,并且等几秒再上电电源才能恢复正常输出。

PTC选用的是WH250-060  下面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长时间才能恢复吧;
试着用电风扇吹下看看

重启等几秒才恢复。

整个电路功耗5W左右,使用的是PI的高压非隔离降压芯片LNK306.电路如下图

测试PTC功能的时候,我是在PTC后面短路的,PTC可以断开,但是短路排除后,PTC不能恢复。非要断电,并且等几秒再上电电源才能恢复正常输出。

PTC选用的是WH250-060  下面是参数,

网友D:
要重启,所以感觉自恢复这个叫法不是很准确
保护动作了之后,热量刚刚散去,恢复正常,但电流上来之后就又会保护,形成打嗝
我估计可能是选择的PTC保护点与实际工作电流过于接近,导致热累积容易达到保护温度点,另外环境温度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重启,所以感觉自恢复这个叫法不是很准确
保护动作了之后,热量刚刚散去,恢复正常,但电流上来之后就又 ...

如果我选择1A的PTC,故障排除后,可能恢复么?还是所有PTC都是必须要重新启动电源才能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选择1A的PTC,故障排除后,可能恢复么?还是所有PTC都是必须要重新启动电源才能恢复正常使用? ...

温度降下来就恢复

网友E:
PTC是按温度来动作的,动作时内阻变得很高,短路撤掉后,如果不断开负载,电源电压仍然主要由PTC承受,虽然此时电流小于额定值,但PTC承受的功耗还是很大,温度降不下来,有点像“热死锁”,需要断开负载或电源一段时间,温度降下来才能恢复。

网友F(2014-08-17):
PTC  故障接触后 一般 几秒钟 就可以恢复

另外  选型PTC  的时候 是要考虑   温度 曲线的

PTC  总做后   功耗  一般 有 1W  可以 忽略 不计

另外  PTC  动作 一次后 内阻  会有一定升高  第二次  后  动作时间 相差不大  第一次 和第二次  有点 差距

时间 长后  几个月   内阻会 慢慢 回到 最初第一次动作前 的  阻值

一般情况下  对动作时间没有要求的  场合  可以不考虑 这个

网友G:
下次再上传图片的时候,把格式转化一下,不要再发BMP图片上来了,太费流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