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有什么方法自动换挡

楼主(2014-07-03):
(无正文)

楼主:
或者知道溢出了多少次呢

网友A:
你不是有CAP中断吗?

网友B:
在中断里计数不就可以了

网友C:
由于是被动接收, 自动换挡恐怕很难实现

网友D:
自动换挡,根据测试到电容值,可以加继电器或模拟开关切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由于是被动接收, 自动换挡恐怕很难实现

嗯,但是要知道溢出了多少次, 却一点儿也不难, 开个溢出中断(在里面计数)就是了.

网友F:
使用溢出中断   应该不难

网友G:
使用一个新的变量存储一下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