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图片显示在显示器上

楼主(2014-07-03):
需要将图片通过软件得到的RGB565格式的数据转换为YUV422的数据,至于这个算法,知道的朋友请讲解一下,谢谢了先

网友A:
哦,想找一个关于RGB565格式的数据转换为YUV422的算法吧

网友B:
RGB565  是16bit =  R 5bit  G 6 bit B 5bit
本质上就是RGB888  的另外一种版本

网友B:
RGB888转为YUV422就很容易了,网上有现成的版本找一下就行了

楼主:
哦?有吗?我找着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哈

网友C:
RGB565的意思是,16位表示,5位R,6位G,5位B;
    转换的公式是,如果,R、G、B的值域为[0,1],转成实数:
Y=0.299R+0.587G+0.114B           0<Y<1
Cb=-0.169R-0.331G+0.5G           -0.5<G<0.5
Cr=0.5R-0.419g-0.081B            -0.5<B<0.5
    如果,R、G、B的值域为[0,1],转成二进制:
Y=65.481R+128.553G+24.966B+16        16<Y<235
Cb=-37.797R-74.203G+112G+128         -112<G<112
Cr=112R-93.786g-18.214B+128          -112<B<112
   当你的数值范围不同时,做个系数变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