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DSP IO口的3V输出转20V,DC-DC电路设计

楼主(2014-07-03):
20V是非标准电压,有没有DSP IO口的3V输出转20V,DC-DC电路设计

网友A:
IO电平转换不需要DC-DC
电平转换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恩,加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电平转换不需要DC-DC
电平转换三极管就可以了

需要用dc-dc,不知道有没有转换芯片

网友A: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用dc-dc,不知道有没有转换芯片

你的IO口能输出多大电流,还用DC-DC?硬件基础太差。如果需要驱动大的功率元件,那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