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不知道怎么修改

楼主(2014-07-03):
Error: Memory Map Error: WRITE access by CPU to address 0xfffff5a0, which is RESERVED in Hardware.

不知道怎么修改啊

网友A:
对一个硬件里说明为 RESERVED  的地址单元  0xfffff5a0 写操作了. 肯定是个严重错误.

楼主:
怎么修改呢?

网友B:
首先确认一下, 你的硬件资源, 看看说明书或数据手册是否是这个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一下, 你的硬件资源, 看看说明书或数据手册是否是这个地址

是的,如果是这个地址, 那么应该是编译器的 cpu 类型设置错误了

网友B:
嗯,核实和修改类型

网友C:
如果这个地址的确是 RESERVED 单元.那肯定是你的软件出了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个地址的确是 RESERVED 单元.那肯定是你的软件出了问题了

通常都应该是这个问题

楼主:
那咋办啊

网友D:
找你的软件, 哪里在写这个地址, 修改吧

楼主:
嗯,我检查下哈

楼主:
先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