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压是一会有,一会无

楼主(2014-07-03):
AT91SAM7SE512电路在调试时的问题,现象,电路板上把此ARM芯片去掉,电路的3.3V电压正常,焊上ARM后3.3V电压正常,第一次烧录程序,可以烧进去,然后断电,重新上电,此时3.3V电压变为0V ,用示波器测得3.3V电压是一会有,一会无,当然变化频率很块,3.3V电源是有一带使能的LDO提供

楼主:
怀疑是否是ARM某管脚对地短路造成

网友A:
测试了吗

楼主:
测得各脚都没短路

网友A:
检查ARM是否有损坏

网友B:
检查电路是否有短路的可能

网友B:
检查电路的总功耗

楼主:
ARM 都换了两块了,ARM各脚对地都没短路,没法看电路的总功耗因为电源芯片一直在做关断导通工作

楼主:
电路不是正常工作的,ARM一直在做复位工作

网友C:
从现象描述看,会不会是程序控制的外围电路造成,因为没下程序前电压正常。

网友C:
可以把作为输出的GPIO连接的外围电路都断开看看?

网友D:
此电路应有外围元件吧,如电容电阻类,查一下。

网友A:
最好把整体的电路放上来看看

网友E:
从现象上看  感觉是复位电路一直在动作  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好好查一查

楼主:
嗯,好的,我再看看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F:
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G:
看一下ON/OFF的控制电平,如果正常,那就是输出过载或短路保护了

网友H:
感觉复位芯片动作的可能性比较大,给809的VCC上加个RC可能好点哦

网友I:
U6 拆掉,直接稳压电源供电 你看看电流多少?

网友J:
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没?

网友K:
短路的可能性大,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L(2015-02-24):
仔细检查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