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AP-L138的功能。

楼主(2014-07-03):
     OMAP-L138芯片集成了ARM和DSP,请问你一下,这ARM和DSP功能是在硬件上区分开来(比如说不同的Pin),还是说在软件上来区分这两个功能

网友A:
软硬件上都有区分
先看看这种架构 然后了解一下具体的开发流程

网友B:
两个核在硬件可以看成是独立的,可以看成不同的两个硬件在一个芯片上。软件上也是各自运行自己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