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igma delta ADC 的架构和地

楼主:
在这个 sigma delta 的结构中 哪些引脚连接的是数字地  哪些连接的是模拟地 呢

网友A(2014-07-04):
和模拟信号相关的连模拟地;
和控制信号相关的连数字地;
我猜的

网友B:
这个图是sigma-delta的原理性示意图。
如果问题是指STM32F37x上的sigma-delta引脚,在参考手册RM0313中"SDADC引脚"部分有说明。

网友(2015-04-18):
sigma delta ADC 的采样率怎么配置,外部时钟驱动的时候,这个采样率和数据传输速率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