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对EMI传导的干扰

楼主(2014-07-03):
各位大神
上周我遇到一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
我的产品测试EMI传导时,受到一个高频干扰,如下图所示:

这个干扰的频率正好是我外接的一个显示屏里所使用的晶振,晶振频率是13.56Mhz。

楼主:
外界显示屏接到我测试的机器的串口上。

经过验证,我把外接显示屏去掉,此时传导就不会受到该频率的干扰。
或者我把晶振卸下来,连接外显,此时也不会受到该频率的干扰。

因此可以证实这个外显里面的晶振影响到了传导测试。

楼主:
哪位坛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显示器有备选的吗,可以换一个显示器看一下,也可以做好显示器与设备的隔离,串口隔离转换器比较多,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有备选的吗,可以换一个显示器看一下,也可以做好显示器与设备的隔离,串口隔离转换器比较多,可以试 ...

没有备选。
现在就想通过一些补救措施整改一下,看能不能改善。

网友A:
做好显示器与设备的隔离,安装串口隔离转换器试一下,是通过线缆传导过去的

网友B:
在液晶驱动线上绕一个铁氧体磁环基本可以解决,有那种卡扣式的此款可用,这应该是液晶板设计的问题,晶振信号线没有屏蔽好。

网友C(2014-08-07):
晶振的输入输出脚串33R的小电阻试试

网友D:
显示屏的屏蔽问题吧!显示屏的地从四个角拉到机器上看看

网友E:
如果改版:接口信号做处理,15M左右的干扰可以通过信号线串电阻50ohm和33pf的电容试试,电容从4.7pf到33pf自己调整
不过屏做的的确也不好。可以要求他们也整改一下。

网友F:
机器和显示屏之间串个磁环试试。

网友G:
1.所有信号I/O口和地之间加一个100nf/0603的陶瓷电容。
2.还是不行的话,把线束改为屏蔽线束接地。模拟的话可以使用锡纸包下。在看看。

网友H(2014-12-17):
晶振外壳接地

网友I(2015-12-17):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求经验,谢谢!

网友J:
就一个点超标?是CE吧,没有其他超标点?要是晶振频率点的话应该有谐波的?既然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针对的措施应该好处理啊;感觉你的这各原因可能不对。

网友K(2016-08-15):
需要免费样品的兄弟,请找我哈。

一些常规频率,如搭配MSP430的 32.768KHZ,高温、低温;直插、贴片;我手里都有现货的。

如搭配STM32的8M,贴片的,汽车电子级的,我手里都有现货的。

支持您做项目。

网友L:
晶振做好接地,是有源还是无源的?
传输做好隔离

网友M:
就一个晶振的频点。要么外加展频电路;要么改板对晶振进行处理,输入输出加磁珠和电容,晶振接地。

网友N:
要么改善干扰源。要么切断耦合。

网友O(2021-11-26):
电源线加共模电感,或者降低晶振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