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收集C语言中8位机无符号整型跟两个无符号字符型互相转换的方法

楼主(2014-07-04):
学生不才最近在做一小型操作系统,牵涉到地址链接计算,其中有16位地址需转换成两个8位地址分成两次发送。为计算方便并优化系统,现收集C语言中8位机无符号整型跟两个无符号字符型互相转换的方法。
方法一:
uint a;
uchar b,c;
//整型转字符型
b=a;//低8位
c=(a>>8);//高8位
//字符型转整型
a=c;
a<<=8;
a+=b;
方法二:
uint a;
uchar b,c;
//整型转字符型
b=a/256;//高位
c=a%256;//低位
//字符型转整型
a=b*256+c;

这是我自己想到的方法,请广大同仁朋友老师指教!如另有方法,不吝分享!

网友A:
typedef union {
uint a;
u8 b;
u8 c;
} dat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ypedef union {
uint a;
u8 b;

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ypedef union {
uint a;
u8 b;

不是很理解 怎么用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def union {
uint a;
u8 b;

这只是个链表结构,不具备转换功能,倒可以跟我上面的例子结合,构成一个转换函数。

网友B:
把操作系统SHOW一下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个链表结构,不具备转换功能,倒可以跟我上面的例子结合,构成一个转换函数。 ...

你还想把它咋写成转换函数,写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想把它咋写成转换函数,写个看看

struct  tran{
uint a;
uchar b,c;
}data;
data.a=data.b*256+dat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ruct  tran{
uint a;
uchar b,c;

是union 你把它搞成 struct 了,union也不是你那样用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操作系统SHOW一下呗~

是套带有人机界面覆盖本公司大部分产品的半自动测试系统,说是小型系统,但也挺庞大的。程序体二十几K。尚未完工,还不适合展示。。

网友B:
union直接取就是了,还转换啥呀。

网友D:
union,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强制指针类型转换,这两种做法都比撸主的方法快得多,但是缺点是有大小端问题,移植的时候会出问题。撸主的方法虽然慢但是不存在大小端问题,但是可能会有int长度不同的问题。此事古难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union 你把它搞成 struct 了,union也不是你那样用地

哦,使用共用体!这想法真是别出一格!回头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def union {
uint a;
u8 b;

为区分高8位低8位,还可以优化下
typedef union{
uint a;
uchar b[2];
}

网友E:
http://blog.csdn.net/firefly_2002/article/details/7954458
这里有链接 我看了 懂了呢。。原来8位也可以扩展为16位。。但是要是整型数据有符号的呢?

网友F:
这也算个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区分高8位低8位,还可以优化下
typedef union{
uint a;

数组也可以强制类型转换。总得来说大小端问题是要考虑的

网友G:
#define HIGH(a) *((unsigned char)(&a))

网友H:
这是鄙人使用多年的方法,见笑了。
/**
* __vat - 强制获取指定内存偏移数据
* @base   - 内存地址基址
* @offset - 地址偏移
*/
#ifndef __vat
#   define __vat(_base,_offset)         (((uint8*)(_base))[_offset])
#endif

/* 以大端格式读取16位数值   */
#define GET_BE_UINT16(pt)               ( ((uint16)__vat(pt,0) <<  8) \
                                        | ((uint8 )__vat(pt,1) <<  0) )

/* 以大端格式读取24位数值   */
#define GET_BE_UINT24(pt)               ( ((uint32)__vat(pt,0) << 16) \
                                        | ((uint16)__vat(pt,1) <<  8) \
                                        | ((uint8 )__vat(pt,2) <<  0) )

/* 以大端格式读取32位数值   */
#define GET_BE_UINT32(pt)               ( ((uint32)__vat(pt,0) << 24) \
                                        | ((uint32)__vat(pt,1) << 16) \
                                        | ((uint16)__vat(pt,2) <<  8) \
                                        | ((uint8 )__vat(pt,3) <<  0) )

/* 以大端格式读取64位数值   */
#define GET_BE_UINT64(pt)               ( ((uint64)__vat(pt,0) << 56) \
                                        | ((uint64)__vat(pt,1) << 48) \
                                        | ((uint64)__vat(pt,2) << 40) \
                                        | ((uint64)__vat(pt,3) << 32) \
                                        | ((uint32)__vat(pt,4) << 24) \
                                        | ((uint32)__vat(pt,5) << 16) \
                                        | ((uint16)__vat(pt,6) <<  8) \
                                        | ((uint8 )__vat(pt,7) <<  0) )

/* 以大端格式写16位数值     */
#define PUT_BE_UINT16(pt,val) \
do{ \
    __vat(pt,0) = (uint8)((uint16)(val) >>  8); \
    __vat(pt,1) = (uint8)((uint8 )(val) >>  0); \
}while(0)

/* 以大端格式写24位数值     */
#define PUT_BE_UINT24(pt,val) \
do{ \
    __vat(pt,0) = (uint8)((uint32)(val) >> 16); \
    __vat(pt,1) = (uint8)((uint16)(val) >>  8); \
    __vat(pt,2) = (uint8)((uint8 )(val) >>  0); \
}while(0)

/* 以大端格式写32位数值     */
#define PUT_BE_UINT32(pt,val) \
do{ \
    __vat(pt,0) = (uint8)((uint32)(val) >> 24); \
    __vat(pt,1) = (uint8)((uint32)(val) >> 16); \
    __vat(pt,2) = (uint8)((uint16)(val) >>  8); \
    __vat(pt,3) = (uint8)((uint8 )(val) >>  0); \
}while(0)

/* 以大端格式写64位数值     */
#define PUT_BE_UINT64(pt,val) \
do{ \
    __vat(pt,0) = (uint8)((uint64)(val) >> 56); \
    __vat(pt,1) = (uint8)((uint64)(val) >> 48); \
    __vat(pt,2) = (uint8)((uint64)(val) >> 40); \
    __vat(pt,3) = (uint8)((uint64)(val) >> 32); \
    __vat(pt,4) = (uint8)((uint32)(val) >> 24); \
    __vat(pt,5) = (uint8)((uint32)(val) >> 16); \
    __vat(pt,6) = (uint8)((uint16)(val) >>  8); \
    __vat(pt,7) = (uint8)((uint8 )(val) >>  0); \
}while(0)

/* 以小端格式读取16位数值   */
#define GET_LE_UINT16(pt)               ( ((uint8 )__vat(pt,0) <<  0) \
                                        | ((uint16)__vat(pt,1) <<  8) )

/* 以小端格式读取24位数值   */
#define GET_LE_UINT24(pt)               ( ((uint8 )__vat(pt,0) <<  0) \
                                        | ((uint16)__vat(pt,1) <<  8) \
                                        | ((uint32)__vat(pt,2) << 16) )

/* 以小端格式读取32位数值   */
#define GET_LE_UINT32(pt)               ( ((uint8 )__vat(pt,0) <<  0) \
                                        | ((uint16)__vat(pt,1) <<  8) \
                                        | ((uint32)__vat(pt,2) << 16) \
                                        | ((uint32)__vat(pt,3) << 24) )

/* 以小端格式读取64位数值   */
#define GET_LE_UINT64(pt)               ( ((uint8 )__vat(pt,0) <<  0) \
                                        | ((uint16)__vat(pt,1) <<  8) \
                                        | ((uint32)__vat(pt,2) << 16) \
                                        | ((uint32)__vat(pt,3) << 24) \
                                        | ((uint64)__vat(pt,4) << 32) \
                                        | ((uint64)__vat(pt,5) << 40) \
                                        | ((uint64)__vat(pt,6) << 48) \
                                        | ((uint64)__vat(pt,7) << 56) )

/* 以小端格式写16位数值     */
#define PUT_LE_UINT16(pt,val) \
do{ \
    __vat(pt,0) = (uint8)((uint8 )(val) >>  0); \
    __vat(pt,1) = (uint8)((uint16)(val) >>  8); \
}while(0)

/* 以小端格式写24位数值     */
#define PUT_LE_UINT24(pt,val) \
do{ \
    __vat(pt,0) = (uint8)((uint8 )(val) >>  0); \
    __vat(pt,1) = (uint8)((uint16)(val) >>  8); \
    __vat(pt,2) = (uint8)((uint32)(val) >> 16); \
}while(0)

/* 以小端格式写32位数值     */
#define PUT_LE_UINT32(pt,val) \
do{ \
    __vat(pt,0) = (uint8)((uint8 )(val) >>  0); \
    __vat(pt,1) = (uint8)((uint16)(val) >>  8); \
    __vat(pt,2) = (uint8)((uint32)(val) >> 16); \
    __vat(pt,3) = (uint8)((uint32)(val) >> 24); \
}while(0)

/* 以小端格式写64位数值     */
#define PUT_LE_UINT64(pt,val) \
do{ \
    __vat(pt,0) = (uint8)((uint8 )(val) >>  0); \
    __vat(pt,1) = (uint8)((uint16)(val) >>  8); \
    __vat(pt,2) = (uint8)((uint32)(val) >> 16); \
    __vat(pt,3) = (uint8)((uint32)(val) >> 24); \
    __vat(pt,4) = (uint8)((uint64)(val) >> 32); \
    __vat(pt,5) = (uint8)((uint64)(val) >> 40); \
    __vat(pt,6) = (uint8)((uint64)(val) >> 48); \
    __vat(pt,7) = (uint8)((uint64)(val) >> 56); \
}while(0)

费老半天功夫,终于看懂了。。用指针数组强制提取变量数据也算一种方法了。不知是否占资源,未检验。感谢分享!

网友I:
感觉你这不叫“做一小型操作系统”,是在用吧。

网友J:
能用移位就不要用乘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组也可以强制类型转换。总得来说大小端问题是要考虑的

这几天忙于优化程序,原先空间不够用,现在发现使用联合体给我省了不少空间呢,而且还不容易出错。大小端问题,因编译器不同而不同,不过都经过汇编检验过了。很OK。。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用移位就不要用乘除法。

实践已经证明过了:'(用乘除法太TM占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define HIGH(a) *((unsigned char)(&a))

啥意思啊?强制提取高位数据?能分析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你这不叫“做一小型操作系统”,是在用吧。

我个人理解,所谓操作系统,有如下条件:一、应该有一系列底层驱动程序支持,即它是直接管理和控制硬件系统;二、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有人机互动功能,可支持外部编程改变特定功能。。我确定现在做的都符合这两个条件。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理解,所谓操作系统,有如下条件:一、应该有一系列底层驱动程序支持,即它是直接管理和控制硬件系 ...

os很核心的一个指标应该是:任务调度。很多其它的os特性,都是基于任务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os很核心的一个指标应该是:任务调度。很多其它的os特性,都是基于任务调度。 ...

学生学识浅薄,网上搜得操作系统以下主要特性 :1、并发性(任务调度);2、共享性(资源分配);3、异步性(任务调度);4、虚拟性(任务调度)。刮号内是个人总结,任务调度的确是核心,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学生学识浅薄,网上搜得操作系统以下主要特性 :1、并发性(任务调度);2、共享性(资源分配);3、异步 ...

学生就有这个认识了,很历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