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问大家如何放大2.5MHz的微弱电压信号啊

楼主(2014-07-04):
用一个2.5MHz的激励源去激励一个电极,接收端产生极微弱的电压信号,uV级别或者更小nV级别,我要怎么设计放大电路,取出这个电压信号啊,至少也要放大到0.1V吧  求大家指教  该用什么放大电路 什么芯片   先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2.5MHz是否准而稳?信号的带宽是否不大?
如果都是是的话,参考收音机的电路,即选频放大,否则信噪比不行。

网友B: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rtHz-products.page
看看TI的低噪声放大器,你的放大倍数比较大,可以考虑多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mplifiers-linear/low-noise-amp-less-than-equal-10nv-rtHz-products.p ...

多级放大不太可行吧  信号很微弱  多级放大干扰就更多了 而且失调电压肯定要特别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MHz是否准而稳?信号的带宽是否不大?
如果都是是的话,参考收音机的电路,即选频放大,否则信噪比不行 ...

能不能用差分放大呢 这样不也能抑制一些干扰嘛

网友C:
若是测试信号是固定频率,用很窄的带通滤波一定能大大提高SNR。使用差分可抑制前端的共模干扰,放大器内部的产生的噪音则可通过限制带宽来抑制,尤其考虑到这么高的放大倍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差分放大呢 这样不也能抑制一些干扰嘛

差分放大只抑制共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测试信号是固定频率,用很窄的带通滤波一定能大大提高SNR。使用差分可抑制前端的共模干扰,放大器内部 ...

是频率固定的交流信号,能不能给我说具体一点啊 ,什么芯片 什么放大电路  谢谢啦

网友C:
这个要自己用低噪运放搭把,以前曾做过一个四电极式电导仪,激励信号也是固定频率的,两个电极做激励,另外两个电极采集,采集到信号后输入差分放大器,然后经过sallen key二阶带通滤波,再继续放大。具体参数要自己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MHz是否准而稳?信号的带宽是否不大?
如果都是是的话,参考收音机的电路,即选频放大,否则信噪比不行 ...

2.5M准和稳应该可以做到吧  我现在还没做信号源  信号的带宽大不大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就是信号这么微弱  频率又这么高  电路很不好设计  而且我之前也没做过这方面  不晓得改如何下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M准和稳应该可以做到吧  我现在还没做信号源  信号的带宽大不大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就是信号这么微弱 ...

前面说了,参考收音机的电路。
带宽就是 是否信号有2.4M或2.6M的成分?甚至有2.1M和2.8M的成分?还是只有2.49MHz和2.51MHz?

网友D:
锁相放大器啊。10万倍很轻松的。ADI有现成的例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相放大器啊。10万倍很轻松的。ADI有现成的例子啊。

能不能给我个具体的例子啊   找不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了,参考收音机的电路。
带宽就是 是否信号有2.4M或2.6M的成分?甚至有2.1M和2.8M的成分?还是只有 ...

有个问题不理解 看到有些论文  比如信号是40uV,而用的运放最大失调电压就有50uV了,这样不是把信号给淹没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不理解 看到有些论文  比如信号是40uV,而用的运放最大失调电压就有50uV了,这样不是把信号给淹没 ...

运放失调是直流,用在直流放大电路里才需要考虑。但这里需要放大的是交流,隔离直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失调是直流,用在直流放大电路里才需要考虑。但这里需要放大的是交流,隔离直流即可。 ...

噢  那理论上我用个电容隔离直流 然后再用个AD620放大就行了吗

是的

网友E:
这个问题又让我重新对带宽有了新的理解。楼主只有一个单一的频率。2.4M.放大倍数估计也有好高。UV到0.1V.1000000倍的样子吧。如果直接放大。你算下OPA的带宽。有多少。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放大器不说(因为电流型运算放大器有的可以解决带宽这问题)不说带宽这问题。假设就有这么高的带宽。能用一级就解决了问题。你的UV甚至更低。一个放大器能够引入的噪声和偏置估计可能超过你那个信号或者对信号有比较大影响。楼上说的有种方案个人比较认同。锁相放大。ADI有一个用的比较多的锁相放大芯片AD630.但是这个是低频的、当然可能会有其他更合适的芯片。你查阅下锁相放大相关的资料。可以提取很小的微弱信号。2012年部分省电子竞赛当时有个题就是提取小信号。最好的方案就是这个。AD630刚看了下指标。2 MHz Channel Bandwidth。  所以楼主可以考虑用锁相这种方案。但是具体芯片可能还要再找。

网友F:
这个还是选频放大才行,加强屏BI,及用低噪声的器件,阻亢选K级的,因是交流放大,对直流性能不那么高,GBW要选高的,多级放大,尽量电压反馈型的高速OP,精度比较高。

网友G:
锁相放大器的同步相干检测技术,可以提取噪声中的电压,窄带放大,用4053就可以做PSD的

网友H:
我现在做的和你很相似,你可以看看INA128这个,如果倍数不够的话你在加放大器

楼主(2014-08-12):
RE: 请问大家如何放大2.5MHz的微弱电压信号啊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做的和你很相似,你可以看看INA128这个,如果倍数不够的话你在加放大器 ...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锁相放大器的同步相干检测技术,可以提取噪声中的电压,窄带放大,用4053就可以做PSD的 ...

能不能具体点啊  4053是什么芯片  PSD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自己用低噪运放搭把,以前曾做过一个四电极式电导仪,激励信号也是固定频率的,两个电极做激励,另外 ...

能不能给你的电路我参考啊  我也是测量电导率的  不过使用电磁感应的方式  没有电极  就是激励发射线圈 然后在接收线圈上检测电压  拜托拜托

网友C:
可以,年代久远了,当时的题目是智能四电极式电导率仪..., 现在各方面技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不见得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先上模拟部分框图

网友C:
前面那图太大,缩小后重上

网友C:
负反馈恒压回路电路图

网友C:
高精度正弦波发生器

网友C:
量测电路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测电路部分

非常感谢你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啊

你搜一下ina128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搜一下ina128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我的是电压放大  INA128是电流运放吧 而且带宽应该也不符合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噢  那理论上我用个电容隔离直流 然后再用个AD620放大就行了吗

我用AD8429前置放大 十倍  然后带通滤波器放大2倍  接下来想用2个一百倍的运放级联  哪些芯片合适啊   2.5Mhz的信号   芯片增益带宽积最少也得3 、400M吧  我找的头都晕了 麻烦给推荐个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