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降压电源

楼主(2014-07-04):
我想问问后面的三极管是不是用来扩流的什么原理,发射极不是反偏吗?这样接有作用吗?还有前面MC3跟MC2是不是为了过EMC?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容易看,但是对的
Q3是最简单串联稳压,C3C2是E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容易看,但是对的
Q3是最简单串联稳压,C3C2是EMC

不是扩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容易看,但是对的
Q3是最简单串联稳压,C3C2是EMC

三极管没有接反吗??

网友A:
如果说是扩Z3之流,也对;我看没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是扩Z3之流,也对;我看没接反

明白啦,如果我后面用1W的稳压管还有必要扩流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啦,如果我后面用1W的稳压管还有必要扩流吗?

我用1个12V/1W的稳压二极管来替代这两个IN4734你认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是扩Z3之流,也对;我看没接反

大师我这样认为的,哪个MC2是不是可以用来作为RC吸收电路用,但他为什么不串联而并联,是用来保护可控硅的吧?

网友B:
这Q3。。。居然是串联稳压。。还以为是稳压电路的三极管保护的那部分。。我汗。。

网友A:
这种情况附加串联稳压,可降低波纹;或可比单用1W稳压管好些;视要求而定
C2C3为何要串联?RC串联?那就削弱EMC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附加串联稳压,可降低波纹;或可比单用1W稳压管好些;视要求而定
C2C3为何要串联?RC串联?那就削 ...

C2跟旁边的电阻串联我的意思是

网友C:
GND到半波整流桥只能通过三极管来联通,就是GND的电势要高于D28阳极的电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C2跟旁边的电阻串联我的意思是

有说辞
RC串联?那就削弱EMC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说辞

不是,我以为这个是作为保护可控硅的,串联RC吸收回路,现在我在想,PTC交流的,要不要RC吸收回路吗?我的是用BT137的,PTC功率有80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GND到半波整流桥只能通过三极管来联通,就是GND的电势要高于D28阳极的电势

你说得对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用可控硅控制PTC的功率,加了过零电路给单片机,这样能把可PTC控制的范围是多少呢?有大师会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1.2U的电容能带得起两个继电器吗?电流大概是30多MA吧?

能带2个30

楼主:
我的是半波整流

网友C:
不懂你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你问的是什么

我意思是一个CBB电容1.2U经过半波整流会有多大的电流?

网友C(2018-06-07):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一个CBB电容1.2U经过半波整流会有多大的电流?

要看你的电路参数,输入、输出中间处理都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