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在20mm以下的直径,声音较大的压电蜂鸣器和驱动电路

楼主(2014-07-04):
  请问那位有没用过声音较大的压电蜂鸣器,体积小的20mm左右;和较好的压电蜂鸣器的驱动电路,介绍一个来用,谢谢!

网友A:
声音的大小还与另一方面有关,若包含三脚电感,那么和这个电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的大小还与另一方面有关,若包含三脚电感,那么和这个电感有关。

嗯,那三脚只是一个振荡频率而已,电感是合适的,电路也调好OK的了,只是我现在因为外壳小要找个小一点的蜂鸣器,可惜声音又变小了,所以要请考大家有没这样蜂鸣器声音大一点的,或有更好的电路可以弄大一点?

网友A(点评):
你确定使用中的三脚电感是功率最大的那种吗?

网友B:
搞个升压电路把电压升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升压电路把电压升上去就好了

提供一个较好的啊!做一下参考,谢谢了!

网友C:
http://s.1688.com/selloffer/-D1B9B5E7B7E4C3F9C6F720B8DFB7D6B1B4.html?fromOfferId=1285179383&snHiden=true&from=taobao

一般成品十几mm直径只能做到90db左右,>100db的口径要40mm以上

网友B:
90db一般应用也足够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