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传导抗扰度低频段有问题

楼主(2014-07-04):
在做传导抗扰度试验时,试验条件是10KHz~80MHz,10V。   在13KHz的频率时,产品报错,不能通过试验。  150KHz~80MHz都没问题。
电路图如下:(右边输入,左边输出)

共模电感分别是:47mH,47mH,2.2mH
Y电容两个都是33nF

出问题的频点是13KHz,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你好,电源口可以增加隔离,滤波器等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