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i(); 和 sreg |= 0x80; 效果是否一样?

楼主(2014-07-04):
我在atmel studio6 里面调试是一样的
但是我看datasheet官方例程和网上的其他代码大多数用的是sei();
写哪种是习惯问题么?
为什么不写后面这种呢,这样不是有利于自己记住操作的是哪个寄存器么

楼主:
新人刚开始学avr
所以想要个好的习惯
希望前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没考究过
看下其汇编有没有差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只是个习惯问题是吧
其他没有任何影响
那如果 在方便移植的前提下  用哪一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只是个习惯问题是吧
其他没有任何影响
那如果 在方便移植的前提下  用哪一种好? ...

前一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种好!

为什么呢?
前一种不是要相应包含该函数的头文件才能操作么
后一种直接操作寄存器不是更明了么

网友B:
前一种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
后一种意义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种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
后一种意义不明显。

哦 ,后一种可以写成 SREG |= SREG_I 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前一种不是要相应包含该函数的头文件才能操作么
后一种直接操作寄存器不是更明了么 ...

使用封装过的方法  就不用操作寄存器了   更具有可读性和可移植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封装过的方法  就不用操作寄存器了   更具有可读性和可移植性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