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耐压试验的问题

楼主:
在做耐压试验,也就是介电强度试验时,电路中的压敏电阻之类的器件需要去掉吗?如果可以去掉,依据是哪个标准呢?

网友A(2014-07-04):
耐压测试跟压敏电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不用去掉,只考虑初次级的隔离性能即可。建议到金升阳专业论坛讨论

网友B:
如果很方便去掉,是需要去掉的,如无法去掉,有些部门要求可以不做类似的耐压测试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为了通过EMC的浪涌试验,加了压敏电阻、放电管等器件,电路原理图如下:

可是现在做耐压试验的时候,通不过。查看了IEC60950,里面有一句话 Components providing a d.c. path in parallel with the insulation to be tested, such as discharge resistors for filter capacitors, voltage limiting devices or surge suppressors, should be disconnected.
那是不是就是说在耐压试验的时候可以把接大地去掉?   请各位大虾给点意见啊

网友C:
要过耐压,用TVS和压敏不一定能搞定,要用高压的GDT

网友D(2016-07-19):
不用去掉吧,一般不会给压敏电阻两端的接点打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