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TI是否有生产MBUS通讯主机端的芯片?

楼主(2014-07-04):
MBUS通讯从机端的IC是TSS721,TI已经有生产了。那主机端呢?在网上只找到南京优倍电子的CMT001和CMT100。TI难道没有生产吗?那有没有TI官方提供的主机端推荐电路图?先行谢过。

网友A:
应该没有生产你说的芯片吧;

网友B:
这个TI暂时是没有的啦,反正是我没用过TI这方面的芯片的

网友C:
这个我暂时也没遇到过的,还是问下TI的人吧

楼主:
那有推荐的电路吗?

网友D(2014-08-13):
南京优倍电子的CMT001和CMT100和TSS721不是一回事。前者是CMBUS,电压是24V。   MBUS是42V上下的,从机用TSS721A,主机要自己搭电路,更灵活,可接更大负载等多种功能。如果单纯是用于小区智能抄表等用途(如水表气表等为MBUS表),可以使用我公司提供的MBUS采集器或MBUS集中器。我们的MBUS抄表设备产品一般下行为四通道输出(也有单通道和双通道定制选购),每路一般可接64个水表或气表(实际负载可更多,但不给予保证,与现场多个因素相关,64个负载是可以保证的)。我们是深圳市弗里密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www.freemeter.com.cn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有推荐的电路吗?

推荐的电路在TI资料包里有,就是master的电路。那个图偏原理多点,实际实现也可以接表,但因为需要正负电源,实用性没那么强,也未必适合商用。国外(以德国为主)多是另外做的封闭的MBUS主控机。国内做得好的MBUS主控电路也很多,单电源和正负双电源的都有,一般都是商业秘密,一般不开放电路给第三方的。模仿一般也可用,但接负载能力和抗干扰能力有影响,有些关键点和关键参数需要根据测试进行微小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的电路在TI资料包里有,就是master的电路。那个图偏原理多点,实际实现也可以接表,但因为需要正负电 ...

恩,TI资料包里面的资料看了,的确像大神说的。那可不可以给一个联系方式,讨教下。

网友E(2017-06-05):
青岛鼎信的TC-BUS总线供电芯片TC001C/TC100B,06年的专利技术,十年间于消防、工控、仪表、智能停车场、楼宇自控等领域通过验证,特别适用于1主带多从的,长距离(最远3000米)、多节点(400左右)、抗干扰要求高的应用场景,有兴趣可以联系我QQ542034034

网友F:
@zzjsql  @yushengjiexy
朋友,TI的资料包在哪里下载啊,有链接么?或者发我一份啊,wangshiquanchn@163.com,谢了!

网友G:
这电路图的我这还没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