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下运放这么设计电路,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4-07-04):
注意:运放的负端输入和输出端,都通过了1个电容,连接到了同一根线上,此线既是电路的输入信号,又是电路的输出信号。
貌似是无限增益多反馈二阶有源带通滤波器电路,可输入和输出连接到了一起,我就不明白了。
电路图没有绘制错误。

网友A:
双T网络选频正弦波发生器电路。

网友B:
我们产品用LM358典型电路,这个情况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T网络选频正弦波发生器电路。

先不管您说的正确与否,反正你的功能与我猜测的功能完全一致!回答正确,加10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T网络选频正弦波发生器电路。

我查了下,运放的标准双T网络选频正弦波发生器电路,2种,都是在运放的输出端输出正弦波。可这个电路从R3与C1,C2连接处引出来,相比典型电路,其优点何在?

楼主:
从我看到的电路功能上猜测,似乎是2楼XMAR的图中,与R3串联了个可变电阻或可变电压(另一个运放组成的检测电路,不是单一器件),这个电阻或电压变动时,可以调整此正弦波的输出幅值。但电路从R3,C1,C2处引出到下级放大,为什么要从这里引出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运放的标准双T网络选频正弦波发生器电路,2种,都是在运放的输出端输出正弦波。可这个电路从R3 ...

没什么优点,只有缺点。也许是楼主不小心把电路画错了而已。虽然错误,不过还是可以输出正弦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优点,只有缺点。也许是楼主不小心把电路画错了而已。虽然错误,不过还是可以输出正弦波的。 ...

您的意思,就是不管从运放的输出端引出,或是从R3,C1,C2处引出,都是个正弦波?

对。

楼主:
画错的可能性很小,我分析的是个成熟产品的成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