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办法可以测旋转定时器的角度或位置?

楼主(2014-07-04):
下图是一个家用电器中比较常见的定时器旋转开关,调好定时时间后它会自动往回走,直到定时结束,停在“关”的位置。
我的问题是: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这个定时器旋转到了什么位置?
比如,定时器旋转到了10分钟处,MCU有什么办法可以获取到现在的定时时间是10分钟?

网友A:
这是机械定时器。
要读出旋钮的角度,成本恐怕比另外做一个电子定时器还高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定时器。
要读出旋钮的角度,成本恐怕比另外做一个电子定时器还高得多。 ...

电子定时器,你是说数码管显示的那种?

网友B:
  我用过的将物理角度用电信号表示的设备,有的确实造价不低,例如用同步发送器带动同步马达系统。也用过一种简单的方法是:与机械角度同步转动的电位器,电阻比例产生电信号发送,楼主看看改装是否有问题。

这可能是成本最低的办法,但很难同轴安装,可能需要一对齿轮或者用齿形带来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