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7月5更新】继电器带负载投切产生的干扰

楼主(2014-07-04):
现有:一个12V驱动的磁保持继电器,带55W电风扇。供电交流220V,电流4A左右。
          电源系统为:220V通过ACDC到12V,12V通过DCDC到3.3V。单片机为3.3V供电。
          DCDC为开关型四个管脚的。
          继电器投切的过程中,使得电路板中单片机3.3V产生以下干扰(不带负载投切无干扰):

示波器捕捉到的干扰浪涌,放大后如下图所示:

      三种典型干扰图。图中:电压1V/格,时间200ns/格(应该是高频干扰了吧)。
      同一个220VAC插座上再接一个该设备,在另一个开关电源中也能观测到此干扰。因此我认为是从电源线中传导干扰的(但是我用DCDC隔离了呀?)。
已尝试:
      1.在电源3.3V中并电容,从22pF,1nF到0.1uF,22uF。均无效果。
      2.在磁保持继电器触头接RC吸收回路,收效甚微。(电阻200欧姆,电容22pF,1nF,0.1uF均试过)
现在:
       准备去买点TVS试试。但是对TVS不太熟悉。不知道能不能治理这种干扰(感觉有点病急乱投医呵呵),也不知道该选单向还是双向。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和给点建议。谢谢大家。
7月5日更新:
电源部分是:220VAC--(ACDC)-->12VDC--(DCDC)-->3.3VDC-(Wifi模块供电 模块上是STM32的CPU)
                                 |____(LM2576S)-->5VDC-(主CPU供电,瑞萨8位机)
现在主CPU管理按键和继电器控制。wifi模块上CPU和主CPU直接是通过隔离485通讯的。
我主CPU工作一切正常,主要是Mxchip的Wifi模块经常出现死机的情况。wifi模块与路由器连接断开。手机上APP端无法搜索到wifi模块信号。
于是拆开市面上现有的一家做的智能开关(Wifi模组+M430的CPU+JQF继电器),带上负载,用示波器观测电源。也能观察到同样的干扰存在。
因此怀疑:
1. 是我选用的这家wifi模块(EMW3162)电磁兼容问题?
2. 是观测到的这个干扰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由于示波器引起的?

你acdc用的什么啊

网友A:
提醒一下:
你的DC-DC电路,若使用的是7805,1117-3.3之类的话,即使隔离了,此种LDO也会有瞬间电压跌落,加大滤波电容也没用,可能的原因是此种老旧LDO的放大倍数太大了,稍微有点干扰,就会过度反应。
可以考虑:
1. 在隔离DC-DC转换器前,电源输入线上,加M7二极管,加10欧姆左右的电阻,电阻后面对地加个50uF左右的电解电容。
2. 将LDO换成开关型DC-DC芯片,如MC34063之类,或更新的小巧封装的。
3. CPU通过光藕后,再去驱动继电器。
此种现象我很早前也遇到过,跟你完全一样。但经过上述注意事项后,没再发生过。

网友B:
控制图呢?

网友C:
可以用双向TVS试试,估计效果不会太好。
建议楼主将12V转3.3V的DCDC换成LDO,给单片机供电功耗不会很大,用LDO便宜、省事,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
你的DC-DC电路,若使用的是7805,1117-3.3之类的话,即使隔离了,此种LDO也会有瞬间电压跌落,加 ...
ACDC和DCDC我都是选用的金升阳的,开关型隔离电源模块。
您说的第二和第三点我都是照做的。
第一点主要起什么作用呢?我可以试试。

网友D:
电机两端并RC,大致2uF/20欧(试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双向TVS试试,估计效果不会太好。
建议楼主将12V转3.3V的DCDC换成LDO,给单片机供电功耗不会很大,用 ...

现在是12V电源,和3.3V电源中。均出现这种干扰。
此外,12V电源用LM2576S还转换到5V给其他的部分供电了。这5V里面也出现这种干扰。
我最担心这么大幅值干扰会对单片机周围器件造成永久性损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ACDC和DCDC我都是选用的金升阳的,开关型隔离电源模块。
您说的第二和第三点我都是照做的。
第一点主要起什 ...

也就是说,AC-DC将220VAC变成了24VDC(假如),DC-DC将24VDC直接变成了3.3VDC。若是这样,你中间没有使用LDO,则我说的LDO的情况,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图呢?

您好,需要哪部分电路图?

电源部分是:220VAC--(ACDC)-->12VDC--(DCDC)-->3.3VDC
                                 |____(LM2576S)-->5VDC
继电器驱动12V供电。单片机3.3V。单片机与继电器驱动之间用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两端并RC,大致2uF/20欧(试试嘛)

好的 我稍后试试。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AC-DC将220VAC变成了24VDC(假如),DC-DC将24VDC直接变成了3.3VDC。若是这样,你中间没有使用 ...

第一点,起的作用:最简易的将CPU供电电路,和给继电器供电的电路,隔开,减小干扰影响。CPU供电若和继电器供电的线路,共用了比较长的一段(如共用了较长的铜箔),则干扰会更强。我认为TVS解决不了你图形上的问题。TVS主要是对远远高于受保护电路的电压时使用的,用于将外来高干扰电压钳位在可接受的程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起的作用:最简易的将CPU供电电路,和给继电器供电的电路,隔开,减小干扰影响。CPU供电若和继电 ...

我现在CPU和继电器部分是隔开的。居然还有这么强的干扰能通过DCDC到CPU。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需要哪部分电路图?

电源部分是:220VAC--(ACDC)-->12VDC--(DCDC)-->3.3VDC

电源部分是:220VAC--(ACDC)-->12VDC---   D   --(DCDC)-->3.3VDC
                                          |____(LM2576S)-->5VDC

D是二极管。准行。

网友E:
最近调试也遇到这个问题,通过继电器触点接RC吸收回路,控制信号通过光耦隔离,两个地单点接,地需要处理好。
RC的C可以适当加大,吸收尖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CPU和继电器部分是隔开的。居然还有这么强的干扰能通过DCDC到CPU。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很悲伤地告诉你,即使使用了隔离DC-DC,有些干扰还是可以到达CPU的,千真万确。我也没彻底搞清楚,反正就是那几种路径吧:静电放电,电磁辐射,传导骚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是:220VAC--(ACDC)-->12VDC---   D   --(DCDC)-->3.3VDC
                                   ...

那我马上试试看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调试也遇到这个问题,通过继电器触点接RC吸收回路,控制信号通过光耦隔离,两个地单点接,地需要处理好 ...

在触点接RC吸收回路,这个RC的值可能不同大小的负载要不同的值来调整吧?显得不太灵活。
您说两个地单点接,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隔离的两个地,不会接在一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是:220VAC--(ACDC)-->12VDC---   D   --(DCDC)-->3.3VDC
                                   ...

加了一个IN4007。
无效。

网友F:
看图片,干扰振铃频率5MHz~15MHz,这种频率很容易通过空间弄得到处都是。你的几种尝试仅添加电容应该是不够的,需要考虑串滤波电感或低值电阻再加电容的办法;另外有个问题,你的示波器表笔地是带鳄鱼夹的黑线吧,那条线会引入很可观的振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一个IN4007。
无效。

电源部分是:220VAC--(ACDC)-->12VDC---   D --C-----(DCDC)-->3.3VDC
                                              |____(LM2576S)-->5VDC

c=200uF。准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片,干扰振铃频率5MHz~15MHz,这种频率很容易通过空间弄得到处都是。你的几种尝试仅添加电容应该是不够 ...

是带鳄鱼夹的黑线。那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是:220VAC--(ACDC)-->12VDC---   D --C-----(DCDC)-->3.3VDC
                               ...

我12V出来已经接有220uF的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片,干扰振铃频率5MHz~15MHz,这种频率很容易通过空间弄得到处都是。你的几种尝试仅添加电容应该是不够 ...

您说的“考虑串滤波电感或低值电阻再加电容的办法” 是在ACDC的12V输出后面就串电阻加电容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12V出来已经接有220uF的电容了。

在12V出来以后的D后再接220uF的电容更能抗这种干扰。
先接一个1000uF的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起的作用:最简易的将CPU供电电路,和给继电器供电的电路,隔开,减小干扰影响。CPU供电若和继电 ...

我试了TVS 确实没用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dizzy:
求高人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TVS 确实没用
谢谢您

你这不是高频干扰,是12V 55W电风扇启动时的12V电压跌落。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H:
看一下你的PCB走线

网友I:
12V输出之后分两路分别转5V和3.3V,在12V你应该是加了104和220UF两个电容了,可以在前面串一个磁珠或者小电感+低值电阻试试。

网友J:
把12V 5V也测测?

网友K:
示波器使用方法的问题。
示波器的参考地,与被测电路的参考地不同所致。
试试用减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高频干扰,是12V 55W电风扇启动时的12V电压跌落。我以前碰到过。

我电源容量是够的啊。为什么会跌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12V 5V也测测?

12V和5V是共地的,也都有。只不过在3.3V上面看着更明显一些。12V和3.3V上面,这些干扰幅值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一下你的PCB走线

你好,点亮的是12V和5V的GND

楼主:
引用 网友K:
示波器使用方法的问题。
示波器的参考地,与被测电路的参考地不同所致。
试试用减法的办法。 ...

你好,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能详细告知做法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电源容量是够的啊。为什么会跌落呢?

你按20L试了没有?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带鳄鱼夹的黑线。那要怎么处理呢?

这么测不准的,你要把鳄鱼夹和表笔套子都去掉,用一小段导线一头焊到待测点,一端缠到去掉表笔套子后露出的地层上,导线尽可能短。保证笔尖和地之间回路最小,减少空间电磁波的感应信号。有的示波器有专门对付这种测试的弹簧,取掉表笔地线套子后,把弹簧套到表笔地层上,弹簧伸出一小段和笔尖以最小回路接到被测电路两端。

网友M:
交流输入端,串一个抗共模滤波器,或者交流电源滤波器。注意安全!

过去做过交流电网的电容补偿,提高功率因数,
就是把大电容直接并入380v电网,十多个继电器/交流接触器,对弱电干扰极大,
用此方法,立竿见影。

干扰是个现场性非常强的事情,
每个现场情况都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

但有一个秘诀:各种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M:
交流输入端,串一个抗共模滤波器,或者交流电源滤波器。注意安全!

过去做过交流电网的电容补偿,提高功率 ...

首先 谢谢您的建议。
我的交流电源前面加了共模电感和X1电容。但是您图中的两个Y电容,我没有加。如下图所示:

我明天把您图上的两个Y电容也加上试试看吧。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测不准的,你要把鳄鱼夹和表笔套子都去掉,用一小段导线一头焊到待测点,一端缠到去掉表笔套子后露出 ...

好的,我也见过别人这样用的,只是没有追问过为什么。
又让我学习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20L试了没有?

没有呢。
我用的ACDC电源模块,最大容性负载是690uF。
我现在已经到680uF了。
不能再大了。

网友N:
要看电源端,也要看负载端.
风扇不是电感.所以不能按电感处理.
1.继电器是不是控制端有光耦隔离?这个比较重要.继电器的线圈就是个天线.能够收到干扰.
2.继电器关断的时候,负载产生的各种干扰需要有rc来吸收.
3.上面这些搞不定的话可以考虑再加一级继电器来控制,远离控制板.
4.如果这些都搞不定就是负载导致220v电源不干净,这种不干净干扰了开关电源模块的正常工作.这种处理方法可能需要你使用固态继电器.或者自己做过零触发.也就是硬开关变成软开关.软开关控制难度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要看电源端,也要看负载端.
风扇不是电感.所以不能按电感处理.
1.继电器是不是控制端有光耦隔离?这个比较重 ...

多谢版主的建议。
1.现在的电源是:
  220VAC-(ACDC)-->12VDC-(DCDC)-->3.3VDC
  3.3V的单片机通过光耦与继电器隔离的。现在12V和3.3V电源里面都有干扰。
4.现在总工就逼着我在做软开关。哭死。:'(

网友O: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我的理解如下:
1)继电器开关时对电源产生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有时候加多大电容,尖峰还是看的到;
2)这个时候问题一般表现为mcu的电源布线不合理,比如电源线的布线,复位线的布线。我碰到类似的情况后,pcb重新布线就ok了。
供参考。

网友P:
电源入口对地加陶瓷气体放电管

网友M:
奇怪了,就一个50w电扇,会干扰这么大?各种方法都不行。

不接电扇,只动继电器,会有干扰吗?

网友Q:
示波器测试的波形,不能算数的,特别是示波器本身的抗干扰很差,市电插拔的干扰导致显示的波形很奇特。
你不信的话,把示波器的探头和接地夹子短路,测试板子的地线,也会有很大干扰。
你可以直接检查PCB设计,肯定是CPU的电源、地线、滤波等设计不好。
这种问题,我很早以前遇到,别人的PCB,我稍微改进PCB设计就OK。

网友R:
电磁继电器有两个产生干扰源的地方:
1) 线圈 —— 一般磁路是开放的,在接通和断开的瞬间将产生强大的磁场干扰。
2) 触点 —— (尤其在高压下)在接通和断开的瞬间将产生强大的电场干扰。

解决的方法:
1) 用固态继电器 —— 这个方案将彻底消除电磁干扰源。但不一定能满足驱动负载的电压/电流要求。
2) 驱动线圈用软开关 —— 实质是消除电感上产生的高频磁场。
3) 触点屏蔽 —— 用地把电场干扰屏蔽掉。

以上为纯分析,未经实际验证,仅供LZ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奇怪了,就一个50w电扇,会干扰这么大?各种方法都不行。

不接电扇,只动继电器,会有干扰吗?

不接负载就什么干扰都没有。
综合各位的意见,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布线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接负载就什么干扰都没有。
综合各位的意见,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布线出问题了。
...

我当时也碰到过,几分钟想明白了,一改就好了。不接负载,没有电压跌落,当然就什么干扰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也碰到过,几分钟想明白了,一改就好了。不接负载,没有电压跌落,当然就什么干扰都没有。 ...

您的意思是接了负载导致电压跌落?
负载是从220VAC取电的。应该不是负载导致我电路板上电压跌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接了负载导致电压跌落?
负载是从220VAC取电的。应该不是负载导致我电路板上电压跌落吧? ...

一个12V驱动的磁保持继电器,带55W电风扇。

网友H:
你的图纸这样发出来比较难看明白。

论坛里面有一个帖子,就说的是 单片机被干扰。最后检查是布线的问题。

GND和继电器的隔离没有做好,现象和你这个差不多。

你找一下,仔细看一下,分析一下,是否你和他当时的错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12V驱动的磁保持继电器,带55W电风扇。

大佬
55W交流风扇是有220VAC直接供的,我电路的任务只是接收wifi传来的命令,控制火线断开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图纸这样发出来比较难看明白。

论坛里面有一个帖子,就说的是 单片机被干扰。最后检查是布线的问题。

好的 谢谢 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R: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的建议。
1.现在的电源是:
  220VAC-(ACDC)-->12VDC-(DCDC)-->3.3VDC

假设单片机IO通过一nK的电阻连到一NPN三极管,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继电器线圈,则在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并联一uF级的电容,就可将继电器的开合时间从us级提高到ms级,从而实现软开关的功能。

另外,DC2DC电源中应使用磁路闭合的那种电感,否则同样会产生磁场干扰。DC2DC中的软开关技术主要是解决大功率电源中的开关管的应力(可靠性)问题,而不是为了解决EMC问题的(当然对EMC也有好处的)。

在PCB布线方面,可以采用GUARD TRACE技术,就是把有高电压或大电流的走线,用地线“包围”起来,这样使得干扰源与地线的耦合最紧,从而减少对其他线路的干扰;对关键信号的走线,用地线“包围”起来,这样使得干扰难以进入被保护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S: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668-1-1.html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R:
假设单片机IO通过一nK的电阻连到一NPN三极管,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继电器线圈,则在三极管基极和 ...

谢谢您的建议。
我用的是磁保持继电器。
关于PCB布线方面的建议,非常中肯!十分感谢!

网友J:
那应该是布线问题,我猜测,把线断开外面连线试试?

网友H:
功率信号线 不能用GND包起来。包起来的后果就是GND引入干扰,然后反过来影响到你的 低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R:
假设单片机IO通过一nK的电阻连到一NPN三极管,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继电器线圈,则在三极管基极和 ...

我正在考虑重新布线。
您说的地线包围大电流走线。这个地线指的是电源负吗?如果是,我这里面有几路电源。用哪个“地”呢?
还是指的大地?如果是大地,我可以在大电流走线那里敷铜。敷铜接到大地吧?

网友T:
你现在碰到的问题和你的PCB布线应该关系不大。你的PCB布的应该说是非常好的。
你的干扰源无非可能就是两个:继电器触点吸合时,发生的放电,它会引起:1,电磁辐射,2,AC的电源波动,到了你的板子就变成浪涌或快电磁脉冲了。
所以建议:1,你的RC参数不太合理,应该RC的值要接近干扰频率。2,如果是电源干扰,也一样需要对特定的干扰,添加特定的滤波电路,如磁珠或者电感。

网友T:
负载突变环路相应不太好, 突然却换负载发生欠阻尼震荡,建议加RC snub电路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正在考虑重新布线。
您说的地线包围大电流走线。这个地线指的是电源负吗?如果是,我这里面有几路电源 ...

如何做说不好,而且63楼说的也很有道理!

建议LZ在重新布线前,下个HyperLynx的试用版。然后仿真看看究竟什么方法能解决问题:干扰吸收回路;Guard Trace;软开关驱动继电器线圈;。。。等等。各路大侠都提供了各种解决思路。关键是找出症结所在,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U:
你的问题是电磁兼容性设计不好导致的。

估计问题在: 1、pcb 布线工艺有问题; 2、WIFI 模块的抗干扰能力差,天线位置摆放不当 ;3、DCDC 模块 建议更换其它厂家的

网友U:
为了验证是否由于DCDC模块 导致3,3v 供电回路不稳,做个简单的实验就可判定:1、取下DCDC模块;  2、wifi 模块 直接用3.3v左右的电池(2节AA 电池串联)供电。再看wifi 模块工作是否正常!如ok,则说明干扰是从DCDC过来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则你的wifi模块有最大嫌疑!

网友U:
我以前是电子式电表的设计,对电磁兼容方面有比较深的体会!有意沟通者可加我qq 5222407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点亮的是12V和5V的GND

有人说你PCB画得很好,我也就不敢过多妄评了,**不虚心虚了,呵呵。但我绘制PCB大约有20年/150种左右了,地线还从来没有像您图中的地线这么长,还这么细。尤其是左上角部分,那叫一个苗条啊。即使从电流计算来说,功率很小,但地线我也是还要留出较大余量的。不知道这跟你提的问题有关没关,但建议以后绘制PCB时,地线和电源线能宽就宽点吧,可以避免掉一些稀奇古怪的现象。
另外,要注意光藕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走线,要拉开距离,严禁并排平行走线。

网友A:
电话机振铃现象解释:
来源于变压器漏感和寄生电容引起的阻尼振荡。由于变压器的初级有漏感,当电源开关管由饱和导通到截止关断时会产生反电动势,反电动势又会对变压器初级线圈的分布电容进行充放电,从而产生阻尼振荡,即产生振铃。变压器初级漏感产生反电动势的电压幅度一般都很高,其能量也很大,如不采取保护措施,反电动势一般都会把电源开关管击穿,同时反电动势产生的阻尼振荡还会产生很强的电磁辐射,不但对机器本身造成严重干扰,对机器周边环境也会产生严重的电磁干扰。

电路振铃现象是由于阻抗不匹配造成的,见解释: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NMtn052qMbtGdBSWlxa

楼主(2014-08-21):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你PCB画得很好,我也就不敢过多妄评了,**不虚心虚了,呵呵。但我绘制PCB大约有20年/150种左右了, ...

谢谢您的点评。电路板让手下的新人画的,确实不怎么样。本来隔离开的电源线都乱走。
后面我自己重新布线了。特别注意了电源线。现象仍然存在。
我让wifi模块供应商在帮忙查问题。受影响的是他们的产品。现在还没有给我答复。
仍然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的问题是电磁兼容性设计不好导致的。

估计问题在: 1、pcb 布线工艺有问题; 2、WIFI 模块的抗干扰能力 ...

重新布线了。DCDC我也增大一倍容量了。
应该是wifi模块的抗干扰能力问题。现在让wifi模块厂家在帮忙找问题之中。还没给我答复。
到时候找到问题了,我会公布并结贴的。
谢谢您的指教。

网友V:
继电器的控制加续流回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