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红外线心率计啊

楼主(2014-07-04):
哪位亲人接触过红外线心率,用的什么样的红外对管啊,最好给一个具体型号、、、

楼主:
还有大家分析一下,用红外对管测心率靠谱吗?!我换了好几款对管了,用的仪表放大器AD620,都不好用,检测不到信号啊

网友A:
申请了一些器件,JRC的,简单测试一下,灯光的影响比血液的影响大无数倍。
应该要专门的调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申请了一些器件,JRC的,简单测试一下,灯光的影响比血液的影响大无数倍。
应该要专门的调理电路。 ...

我已经将灯光影响降到最低了。。。相当于一个封闭的。。。关键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只有手指稍微一动的时候,才有电平变化,这说明电路是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申请了一些器件,JRC的,简单测试一下,灯光的影响比血液的影响大无数倍。
应该要专门的调理电路。 ...

我已经将外界光线影响降到最低了,相当于一个封闭的东西,见不着外部光线

楼主:
关键是一点信号变化都没有啊,只有手指动的的时候,才会看到信号变化,这说明电路是通的啊

网友A:
具体没有做过,本来想做。
据说还可以测血氧的,但是不太准确,不太成熟。
心率,相对应该会比较简单一些,关键是滤波放大呀。手指还得有血液流动,最好靠近血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有做过,本来想做。
据说还可以测血氧的,但是不太准确,不太成熟。
心率,相对应该会比较简单一些, ...

最关键的就是传感器啊!

网友B:
传感器太重要了

网友C(2015-05-13):
我也遇到了楼主同样的问题,请问过了这么久,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可否交流交流

网友D:
贵一点用ON2152,便宜点 用TCRT5000.

网友E:
是透射还是反射的?
红光?

网友F:
滨松的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