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看不懂的射随电路请教

楼主(2014-07-04):
大侠们,
   今天在网上看篇**将到一个射随电路,BJT功底不怎么好,看了半天没看出个道理来。图见附件。
   T1,T2构成复合管。
   对该图**有这么一句描述:T3构成恒流源,改善T1静态工作点。此时输出电流流入到T3构成低阻抗输出,满足阻抗变换对输出电阻小的要求。
    问题:T3如何构成恒流源,这个没看出来?如何构成低阻抗输出,没看明白?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感谢啊!

   解:T3 B极和E极是连通的,少标了个点,看明白了。明白了ICBO也可以当恒流源用以前不知道。。。。。。TKS!

不必言谢,快快送分!

网友A:
T3若是BJT,可有Icbo流过呈高阻恒流态不假,或可于电路有补偿作用
分析原理时,可暂视T3开路,T1T2构成复合射随器
射随器仅对电流放大,故视它具有比信号源低贝塔的平方倍的低阻输出

网友B:
构成一个电压负反馈,进一步降低射随的输出阻抗~~~

网友C:
Vout=Vin-0.7-0.7。所以叫射随电路,这种电路不用考虑输出阻抗,输出阻抗可以看作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3若是BJT,可有Icbo流过呈高阻恒流态不假,或可于电路有补偿作用
分析原理时,可暂视T3开路,T1T2构成复合 ...

断开T3分析T1,T2能明白构成达林顿,降低了输出阻抗。
T3是BJT。Icbo流过成高阻恒流源---这个大侠能否再细节一点,想了下没想明白。。。
多谢啊!
Icbo为T3集电极流向T3基极的电流,如何构成恒流?这个恒流指T3的C到E极的恒流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ut=Vin-0.7-0.7。所以叫射随电路,这种电路不用考虑输出阻抗,输出阻抗可以看作0。 ...

是啊,T1,T2构成达林顿是看明白了。可是T3作用想了半天没想明白。
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构成一个电压负反馈,进一步降低射随的输出阻抗~~~

多谢啊,
  确实是有局部负反馈,但这个负反馈好像没有降低输出阻抗。
  负反馈应该是改善了T1的Q点。。。。。。

没仔细算,但直观看应该是降低了输出阻抗(至少小信号如此)。大的动态范围下,对T1的工作点确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T3分析T1,T2能明白构成达林顿,降低了输出阻抗。
T3是BJT。Icbo流过成高阻恒流源---这个大侠能否再 ...

BJT有个参数叫Icbo,可与T1微电流工作点适配(依此推断电路的正确性)
Icbo其VI特性非常平直,故视为恒流

ICBO类似JFET GS短接后构成恒流源。。。
忽略掉T2后,是不是有点眼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啊,
  确实是有局部负反馈,但这个负反馈好像没有降低输出阻抗。
  负反馈应该是改善了T1的Q点。。 ...

射极输出器可以看做反馈系数略低于1的“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其特性亦可由此确定

网友A:
回djxf,似是而非,T3基极无驱动,只是一个两端子元件,于电路有效的只是其VI特性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JT有个参数叫Icbo,可与T1微电流工作点适配(依此推断电路的正确性)
Icbo其VI特性非常平直,故视为恒流 ...

多谢,
刚看了下,那这样应该是这个图中有个交叉点没加?T3的E和B应该是直接连通的吧,这样能保证Icbo构成恒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
刚看了下,那这样应该是这个图中有个交叉点没加?T3的E和B应该是直接连通的吧,这样能保证Icbo构 ...

是。T3的E和B应该是直接连通的,少个交叉点。

多谢。这个点没标让我几乎蛋碎啊。。。。。

网友E:
负载电压达到T3的导通电压就不会再增加——恒流说的是这个吧?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良好的设计。
因为T3要吸收一个射极跟随器的输出电流。

网友F:
新人报道,请大家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刚看了下,那这样应该是这个图中有个交叉点没加?T3的E和B应该是直接连通的吧,这样能保证Icbo构 ...

楼主啊,你这么缺胳膊少腿儿的,这是“陷害忠良”于无形之中
幸亏俺细读主题,文有交代,8楼俺又做了推论,差点害俺一世英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良好的设计。
因为T3要吸收一个射极跟随器的输出电流。

T3实质就是个反向工作的二极管,并无导通电压一说
恒流是指VI曲线接近平直
恒流源做BJT直流负载,是个极好设计
此处,第一,它的电流数量级与T1工作点电流相当;第二,它可能具有某种“补偿”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你这么缺胳膊少腿儿的,这是“陷害忠良”于无形之中
幸亏俺细读主题,文有交代,8楼俺又做了推论 ...

呵呵,
  大神英明可不是随便就能毁的,我也是也看别人的**自己也被坑了呢。。。。多谢解答。
以前不知道ICBO能构成恒流源,又学了个新东西。

少来吹捧,好好学习,送分结贴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3实质就是个反向工作的二极管,并无导通电压一说
恒流是指VI曲线接近平直
恒流源做BJT直流负载,是个极 ...

这是个高速跟随器。T3调整T1静态工作点后使之速度更快,原帖中我没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3实质就是个反向工作的二极管,并无导通电压一说
恒流是指VI曲线接近平直
恒流源做BJT直流负载,是个极 ...

照我的理解,那个四线交叉处没有连接。。。。。。。。。

哦,那样可就复杂了

网友G:
意思是说,T3的作用就是分掉T1的漏电流?
新人表示看了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樣說等于否定了前面的結論。T3必須是低阻抗才能有高速。即使是低速率,前面的結論也是錯的,達林頓管光 ...

您的意思是,应该讲T3下拉的电流变大,从而改变T1的工作点,这样才能得到高速或者更高速?我觉得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I:
鸟兄,你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