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ni2440温湿度传感器代码的编写

楼主(2014-07-04):
我们的课设需要用到mini2440,用到温湿度传感器,不知道代码要怎么编,,求助

网友A:
不就是ARM读写传感器的数据吗?
2440不熟悉的话,就买块开发板;
温湿度传感器,找到相应的型号,网上一般都能找到参考程序,找不到就根据PDF资料,自己编;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温湿度传感器,如果用常见的DHT11,网上是有例程的

网友B:
另外,好多2440开发板,都是从三星的一个demo板电路进行修改和扩展出来的,很多地方都是相同的。
你可以相互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