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4V 1000W开关电源控制 电机

楼主(2014-07-04):
        现在有一个直流电机250W  24V,有4个这样的电机,就是1000V 24V,现在准备做一个开关电源为4个电机供电,而且通过STM32要对电机进行调速,想知道STM32内部PWM和AD能够实现不?

网友A:
用STM32做PWM控制调速,AD采集相应的数据(DMA),一般够用;
麻烦的应该还是你的功率驱动部分;
另外调速范围多少啊?
加减速的时间要求多少?
调速的精度要求多少(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做PWM控制调速,AD采集相应的数据(DMA),一般够用;
麻烦的应该还是你的功率驱动部分;
另外调速 ...

开关电源的功率太大了,不好弄!

网友B:
直接搞一个挂在220V上的交流调速器,使用交流调速电机不久行了吗?将220V转成大功率的24V,再驱动1000W的负载。感觉效率会下降,方案也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一个挂在220V上的交流调速器,使用交流调速电机不久行了吗?将220V转成大功率的24V,再驱动1000W的负 ...

这个1000W的现在还不知道用哪个芯片好点,是不是要采用PWM芯片?

网友B:
建议使用全桥电路结构。控制器的方案很多,可以在TI、ON等公司获取,使用成熟的SG3525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全桥电路结构。控制器的方案很多,可以在TI、ON等公司获取,使用成熟的SG3525也可以实现。 ...

这个驱动用IGBT还是MOS好一些呢?

网友B:
用MOSFET足够了。

网友C:
预感:可能不会成功…是说开关电源拖动电机?…而且是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