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电源充斥整个市场,我该怎么办?请大家讨论

楼主(2014-07-04):
开发一款电源,100至240V输入,12V3A输出,带线测的效率0.83,板端效率没测,MOS是5N60的,IC是3842,虽然也是垃圾电源,但也不算太垃圾,前两天拿给客户试机,两天之后,客户回复说,用4A电流老化,过几个小时之后电源就不工作了,让我整改,但是还能怎么改呢?这小功率电源,效率到了这个点之后,就很难提高了,而且就算再提高一些效率,也不会太明显的,要知道,这款电源开发的时候,我可是用100V输入电压,在50度烤箱里面满载老化了一夜啊,所以我对我的电源还是很有信心的,但客户**说他的电源比我的好,于是拿了客户两个电源,据客户说,他这个电源用4A老化,是没问题的,于是我拿回来测试,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效率只有0.78,我心想,这电源效率这么低,怎么可能比我的还要耐用?于是拔掉电源打开外壳,里面巨大的散热片立马震惊了我,再一看场效应管,更是震惊了我,居然用的9N60的,天啊,36W的电源居然能用到9N60,这是什么概念?之前想都不敢想啊。但是,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做电源,都是以最低的成本,最便宜的物料做的,当然,质量和功率是必须要保证的,但是,市场上有一些电源,用的物料明然比较好,散热片也很大,虽然效率很低,但是也能用,而且比我的更能抗过载,此时,尽管我的电源效率要比别人高很多,但客户和老板都会认为别人的电源比我的好,认为我的电源设计有问题,因为别人是只看结果的,我说我的效率高,别人会以为我胡说八道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看效率,也不懂,这次的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别人一致认为那个电源比我的好,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电源其实是垃圾中的垃圾,12V的电源,效率做的这么低,实属罕见啊,但是就这种电源,居然也能在市场上流通,真是奇怪,我的问题就是,以后开发电源,在物料选择上面,应该怎么选?就比如这个电源,散热片比较小,但是3A满载输出,散热片还是够用的,但客户却以4A老化,这散热片明显就不够用了,所以我想知道,这些东西在最初的时候应该怎么选择?请大家积极回复,说说你们的经验,以便让我们这些新手少走弯路

网友A:
那你照4A做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照4A做给他。。。。。。。

因为我们这本身就是开发的3A的电源,客户的设备也是需要3A的电流,所以就拿这个电源给客户测试,但是客户却以4A的电流老化,所以悲剧就出现了

网友B:
客户不懂 他们认为好不好 最直观的来说 你的不工作 别人的工作了。
你觉得12V 36W 在乎那么点效率吗?
得工作多少小时才省那么一度电?

网友B:
赶紧整个可以4A老化的送去 挽回损失 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整个可以4A老化的送去 挽回损失 才是王道

这样的话,就必须改散热片,板子也得重新做,我老板也不一定答应

网友C:
送样的时候应该送12V5A的电源给客人,等待客人下了定单之后,自己再慢慢的偷工减料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样的时候应该送12V5A的电源给客人,等待客人下了定单之后,自己再慢慢的偷工减料 ...

呵呵,好久没看到你了,你的头像让人印象深刻,第一次看到你,我就记住你了

网友D:
IC是3842
************
这也老了一点,保护功能不全呀。

网友E:
很正常啊,当然你能抓住客户和老板的心理就更好了,从容应对;
不过很多也不是你说的那样的,我一个朋友,如果修改变压器的参数,哪怕能提高百分之0.5的效率,他都会去改参数;

老化:他都是120%超载,80度温度老化,风华高科的电容给他做试验,都过不了;

网友E:
很正常啊;
不过很多也不是你说的那样的,我一个朋友,如果修改变压器的参数,哪怕能提高百分之0.5的效率,他都会去改参数;

老化:他都是120%超载,80度温度老化,风华高科的电容给他做试验,都过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正常啊,当然你能抓住客户和老板的心理就更好了,从容应对;
不过很多也不是你说的那样的,我一 ...

我们最近在用风华的电解,还行

网友F:
表示一直在做垃圾电源。。。
做方案之前和客户充分沟通是必须的。客户没说清楚,客户负责。
LZ环温50度老化一夜能说明神马问题,要拿关键器件温度说话。

网友G:
市场决定一切。加班改吧

网友H:
市场就是需要骗子.骗完再说

网友I:
总得留点余量吧,每天让你100%干活 你也受不了的

网友J:
客户要求什么就做什么:lol

网友K:
楼主你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对,从你判断垃圾电源的观点就能看出来。
效率低,散热片大,器件余量大就是垃圾电源?
动态响应呢,可靠性呢?
你要从用户角度来看,就四个字:便宜耐用。
不要谈什么软开关之类的,客户没兴趣。
我现在还有在做线性电源,效率30%,散热器是黄铜的,按你的观点,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L:
山货,抄袭,越来越有市场啦

网友M:
效率相差5%,不能说是有多垃圾,尽管这5%比较难实现。
其实我也做电源,我的应用电源要求75%的效率就差不多了。但是一定要稳定。
要知道:我的实验电源效率10%不到。

网友N:
从客户的角度来看,你做的这个耐高温差,耐过载差,用料差的才是垃圾电源。

网友O:
重要场合的电源,大马拉小车。
  还想问一下,你怎么测效率?

网友P:
话说买开关电源的时候,一直按2倍电流买……

网友Q:
一个电源引发的讨论。。。
觉得楼主的思维是工程师思维啊,站在你角度是对的。
但请注重用户体验,这不是山寨垃圾,是服务意识啊。

网友R:
楼主是垃圾电源工程师,作出一个测试就坏的电源来。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是垃圾电源工程师,作出一个测试就坏的电源来。

说的很对,以后一定要留足够的余量,散热面积达不到的,我就不做

网友S:
效率相差5%吗!!!!!!!!!!!!!!!!!!!!!!!!!!!!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S:
效率相差5%吗!!!!!!!!!!!!!!!!!!!!!!!!!!!!1111 ...

千真万确,而且他的也是用3842做的

网友T:
其实做工业电源,效率不是王道,MTBF才是王道,我们产品上电源根本就不考虑效率,只要可靠,哪怕10%的效率都可以。另外,楼主的产品比较适合出口。说真的,老外一般参数是多少就使用到多少。但国内市场环境不行,我们的产品标准要求功耗不能超过2W,实际也不超过,但我们电源都做到5W以上。电源始终在40%负载左右。另外,开关电源有时3A跟4A成本真误差不了多少(其实你的客户4A老化时根本就不会考虑纹波什么的)。就看你开始怎么考虑。

另外,真不能用效率去衡量电源垃圾不垃圾。朝阳军用线性电源,24V/5A,效率不到30%,一个卖几千块,你能说这是垃圾吗?

网友U:
老板应让你去市埸调研三个月…。或拿国外品牌借鉴…再学习产品与市场、质量与成本…
最后回到研发部工作台前!…我想:你应该是信心满满!胸有成竹了…

网友V:
看来皮实耐用是王道

网友W:
楼主看来忽略了电源基本特性,稳定,这才是一切电源的根本,其次是安规EMC,效率只是其中一个点缀。至于你说的单价,是你没弄懂低价电源用料法则,不怪别人的料你那价格做不出来。有对比的,价格抢得客户。无对比的,性能抢得客户。

网友X:
设计太死板了,不要单是追求性能的某个参数,货好不好真不是最重要的,合适客户的才是最好的。设计上不能偏离市场与客户的需求。这个是功利的社会,我们只能追逐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