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复合BJT的输入电容

楼主(2014-07-04):
大侠们,
    单个2N3904的CIBO=8PF(这个大概是等效输入电容吧?查的DATASHEET),如果将两个2N3904接成类似达林顿的复合管,那么其输入电容有多大呢?
    个人分析:接成复合管后,相当于电容串联了,也就是电容变成4PF了。不知道这么分析对不对?
   图见附件!
    多谢啊!

网友A:
管子的电容不仅仅是基极-发射极电容,还包括基极-集电极电容。

注意两支管子都是射极输出,即共集电路,没有密勒效应。此时第一支管基极-集电极电容仍起作用,第二支管基极-集电极电容可忽略。
第一支管子,基极-发射极电容因发射极不接地,对输入电容的影响相当小。第二支更小。
因此,该电路输入电容主要由第一支管的基极-集电极电容构成。
但在工作频率较高时,负载电容对输入电容影响相当大,不过也不会超过管子的基极-发射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的电容不仅仅是基极-发射极电容,还包括基极-集电极电容。

注意两支管子都是射极输出,即共集电路,没 ...

多谢啊,
  看了下晶体管的混合π模型,发现基极到集电极电容一般要小于基极到发射极电容,大致几分之一。(在2N3904说明书上没看到C-B间的电容参数)
  从交流回路看,引入电容负载后差不多是接地了(交流等效地)。也就是说第一个管子的BE间电容串联上第二个管子的BE间电容。因为都是2N3904因此大小差不多都为8PF左右,也就是说当接有大容性负载时,如果不考虑第一个管子的CB电容,那么总的输入电容大致为8PF//8PF=4PF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啊,
  看了下晶体管的混合π模型,发现基极到集电极电容一般要小于基极到发射极电容,大致几分之一 ...

如果不考虑第一个管子的CB电容,应该比4pF还小一些。
容性负载对第一级影响相当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第一个管子的CB电容,应该比4pF还小一些。
容性负载对第一级影响相当小。 ...

多谢啊,
   或许集成OP里面通过类似增加驱动的方式来减小输入电容,从而得到输入阻抗高的高速OP?
   看了一些OP的资料,低带宽的,高速高带宽的,其输入端不可避免的总有3PF以上的电容。计算一下,这个电容对于驱动一些高速信号似乎有时候有影响。
   比如:输入阻抗为1G//3PF,那么当输入信号频率达到1M时,输入阻抗变为1G//53K左右,到10M变降为了5.3K。有时候由于信号源内阻的影响,从而使输出的信号衰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啊,
   或许集成OP里面通过类似增加驱动的方式来减小输入电容,从而得到输入阻抗高的高速OP?
   看 ...

不能这样算,低速电路受限于有限的时间常说,高速电路可以用各种增强技术,峰值技术等来摆脱时间常说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样算,低速电路受限于有限的时间常说,高速电路可以用各种增强技术,峰值技术等来摆脱时间常说的 ...

多谢啊,
  不能这么算---“输入阻抗为1G//3PF”输入电阻不能这么算还是?

网友C:
如2楼所言,此电路输入电容主要由第一个管子的基极-集电极电容构成。
要想减少这个电容,可以加个自举,方法是Q1B集电极串联一个电阻,同时接个电容到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2楼所言,此电路输入电容主要由第一个管子的基极-集电极电容构成。
要想减少这个电容,可以加个自举,方 ...

多谢啊,
  Q1的BE间加电阻,然后在Q1 的B极和输出VOUT加电容?  Q1的基极加电容连接VOUT引入正反馈形成自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啊,
  Q1的BE间加电阻,然后在Q1 的B极和输出VOUT加电容?  Q1的基极加电容连接VOUT引入正反馈形成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大神,
  想了下,从交流回路看,电阻的加如对输入BC间的电容有“隔断”作用,电阻的大小能对一定频段的CB电容构成影响。
  加入的电容看起来有点不大明白。。。。BJT用得不多,没这么操作过。但从反馈的原理来看,C引入了正反馈。这个正反馈加入了Q1的集电极,作用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想了下,从交流回路看,电阻的加如对输入BC间的电容有“隔断”作用,电阻的大小能对一定频 ...

自举的条件,一个是电压增益非常接近1(但不能大于或等于1),另一个是电流增益>>1,而射随就满足。
Q1B到Q2B到Q2E都是射随,Vin到Vout的电压增益接近1,假设为0.99,把Q2E的信号用电容耦合到Q1C上,则Vin就与V1C只相差1/100,等价B、C电容变为1/100。

一个100pF的电容,你要充电到1V,是不是需要100pC的电荷?但你把正极增加1V后,负极被别人抬高到0.99V,那样是不是仅仅对电容充了0.01V?电荷不就是只需要1/100为1pC?因此就等价为只有1pF的电容。

只有一级射随,把Q1E用电容引到Q1C是不行的,因为电流增益不够,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举的条件,一个是电压增益非常接近1(但不能大于或等于1),另一个是电流增益>>1,而射随就满足。
Q1B ...

多谢啊,
   想了下,结合大侠的分析,个人理解如下,不知道是否正确。
   自举电压增益小于1------如果从OP接成的跟随器来分析,引入正反馈应该始终小于1,因为负反馈为1,正反馈小于负反馈系统才能稳定。
   但这里是BJT的射随形式,没有反馈!?从新接入电容对两级BJT交流回路的反馈引入来看----貌似是电容引入正反馈接在第一个BJT的恒流源(第一个BJT的交流等效)和新引入的电阻中间,这个反馈系数似乎不好判定!?
   电流增益远大于1----要保证对输入CB极电容的“抵销”作用,又由于其电容为分布电容,PF级别,因此需要BJT反馈点在如此高的频段(对PF级别)保持低内阻,因为若是高内阻则输出能力不足。
   从电容充放电角度来看,新电容的引入抑制了CB电容,使之变小。
   大侠牛X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啊,
   想了下,结合大侠的分析,个人理解如下,不知道是否正确。
   自举电压增益小于1------如果 ...

射随有反馈的,反馈还很大,反馈量接近100%了,前面例子是反馈系数β=99%。
我在10楼引入的电容,不一定很小,因此低频时也可以起作用。这个电容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认为不进行充放电的,否则就是电容选小了、不起作用了。这个电容的充放电在电路加电启动的时候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随有反馈的,反馈还很大,反馈量接近100%了,前面例子是反馈系数β=99%。
我在10楼引入的电容,不一定很 ...

我把射随看成类似一个电压经过一个二极管后----这种结构,所有觉得似乎没反馈。
从输入输出函数上看,好像是有反馈的,毕竟是接近1:1输出。。。。。

网友B:
自举条件理解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条件理解有误。

大侠再详细些?什么地方有误呢?以前没学习过自举方面的东西。。。。

那篇帖子结了没有,又忙着研究自举,会消化不了的

网友B:
增益为1,是追求的理想情形,如同希望运放增益是∞一样。
至于实际中由于非理想效应导致只能无限接近,而不等于1,并不能说不能等于1。
至于稳定性问题另谈。
自举需要的等电势,并不是用电流增益远大于1换取的。
自举例子:

下面的运放多此一举
大神,刚午觉醒来看了一会,没看明白左边那个COAX是?屏蔽罩?

网友D:
13楼理解了个乱七八糟
12楼“因为电流增益不够,推不动”,有些寻味

大神,你就当回作文改错,把13楼的理解纠正一下?呵呵,感谢先,那理解已经是我最高的理解了,水平有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益为1,是追求的理想情形,如同希望运放增益是∞一样。
至于实际中由于非理想效应导致只能无限接近,而 ...

理解有误。
实际上增益等于1而又能保证不大于1的放大器是不存在的。
另外,自举必须稳定,不能另谈。

网友C:
“自举需要的等电势,并不是用电流增益远大于1换取的。”
自举需要的等电势,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电压增益接近1,这里就不必再说了。

网友B:
我手画图中,下面跟随器可不多余,像jz0095玩高频电路的很容易理解了。

图中左边那个粗圆筒是同轴电缆。

从自举的角度是多余的,其它角度不多余也正验证了我 电流增益>>1的条件。

网友B:
受课本约束了肯定,这里的自举是等电势,并不能说所有的自举都是等电势,因为目标不同,这里仅仅是想把电容,电阻等短路而已,但自举还有其他目的。
所以这里肯定是希望等于1,但不能说不能大于1,原因很简单,螺丝和丝冒,直径相同最好,否则螺丝直径过大过小都拧不上,对应于等于1最好的情形。

螺丝帽和螺丝恰恰不能期望相等,那样稍有温度等不同就拧不进去了。自举也一样。

网友B:
去年和太湿或**,关于自举,贴了许多图。这里不再重复。但是,这些图都是用无缘RC实现的,其增益自然小于1,等于和大于1自然不存在。
但是,对于使用有源器件的情形,增益大于1就很常见了,当然其目的不再是提供等电势约束了。

网友B:
关于自举电路的稳定,见下图中的例子:

这样的计算没算过了,需要翻模电书了。多谢啊!

网友D:
两位对自居的理解肯定没问题,但深入讨论难免有些分歧
我看
12楼“只有一级射随,把Q1E用电容引到Q1C是不行的,因为电流增益不够,推不动”需要细解,因为它的字面解释是“自举回路需要较大电流
22楼“下面跟随器可不多余”,原则认同
13楼,至此,谁引入“正反馈概念”了?

网友B:
再举个例子结束,上图片太耗流量了。

网友C:
有源器件当然电压放大倍数可以大于1,但等于1是基本不可能的、相对的、临时的,所以等于1不能作为自举的条件,必须排除。

重贴一下我的自举的条件之一:“电压增益非常接近1(但不能大于或等于1)”

网友B:
争这个就没意思了,好比说:世界上现在没有人,将来也不可能有人,能设计出输出电压为10V的电压源。
这个俺绝对信。

对于缓冲器或跟随器,增益为0.9999,完全可以认为就是1,修改下电路结构,完全可以实现增益为1.000001的跟随器。

用10V电压源举例不恰当。10V电压源/10V高精度电压基准我恰恰做过很多,也写过文章。

网友C:
争这个当然有意义。我再详细讲一下,为什么要排除放大倍数=1。
非常接近1的场合,如果有变化,仍然是非常接近1,例如增益是0.995,变化后可以是0.994,或者0.998,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如果把1也作为自举的条件,那么波动和参数变化再所难免,这样放大倍数可能会0.998.也可能会1.002,前者还没关系,后者就会引起振荡,这样自举失效,所以要排除。
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放大器,放大倍数正好等于1而不漂移的。

网友C:
“对于缓冲器或跟随器,增益为0.9999,完全可以认为就是1”
错误。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值,怎么能相等?
数学上,开区间和闭区间是完全不同的,即便其差异非常非常小。

网友D:
“1“不能(必)排除,若以区间表达这个条件的话,可以包含1。数学有这个表达式

网友C:
电路上,增益接近1但不等于1是一种做法,这种做法可以在参数变动时仍然满足“接近1但不等于1”。

但要包含1,就必须是另外一种做法,而这种做法无法保证因为参数的变化使得增益不超过1,因此才要排除在自举条件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争这个当然有意义。我再详细讲一下,为什么要排除放大倍数=1。
非常接近1的场合,如果有变化,仍然是非常接 ...

这个说法有点意义,其他的属于较真。
对于1.002震荡,建议弄清25楼两图GBW为什么相同(这是自举电路关键特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法有点意义,其他的属于较真。
对于1.002震荡,建议弄清25楼两图GBW为什么相同(这是自举电路关键特 ...

25楼都用约等于号了,怎么还能完全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楼都用约等于号了,怎么还能完全相同?

你看错了,看GBW,而非增益!
图上说了,the same G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