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输入转正负12v或者正负10V

楼主(2014-07-04):
12V输入转正负12v或者正负10V,由于用在滤波电路上,用DC-DC的话影响会比较大.有没有用LDO产生的?一般都用什么芯片?

网友A:
用LDO 你得负压输入
正压输入 负压输出 只有电荷泵 比如MAX775

网友B:
芯片较难实现±双路输出的,你说的DC-DC影响比较大指的是什么影响呢?可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输出功率多少?可到金升阳官方网站www.mornsun.cn查询相关技术手册或者到金升阳专业论坛进行讨论。

网友C:
我觉得要是处理交流信号给运放供电的话可以虚拟双电源供电然后隔直取出交流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