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地热地在一起打火花

楼主(2014-07-04):
现在设备外壳地与主板中的地连接在一起,导致打火花,但是把他们分离就不会有触电打火花现象。这是什么原因,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冷地和热地是不能接再一起的啊,这个是必须遵守的规则,原因是:热地: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变压器,其开关电路的“地”和市电电网有关,既所谓的“热地”,它是带电的
冷地: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输出端隔离;又由于其反馈电路常用光电耦合、既能传送反馈信号又将双方的“地”隔离;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冷地”,它不带电。图形符号为“⊥”。

网友B:
大地是最大的零电位到底,和外盒连接不就和大地接触了吗,那电流当然向零电位跑啊,不会回到电源负极,而且,电压越大,电流越大。一般在主板地和外盒地之间加一个20K电阻和0.1uF的电容,用于防静电处理。一般不会将他俩直接相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