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突然停止工作,请问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4-07-04):
我用PIC18F87J60做Ethernet与Usart通信;片子运行一段时间后(至少3小时以上),Ethernet、Usart、LED均不工作,供片子工作的电压和外部晶振均为正常值;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片子停止工作的,又该如何解决!?(注:片子的硬件设计按MICROCHIP提供的设计制作;软件设计Ethernet部分采用MICROCHIP提供的源代码;WDT只在主循环进行了一次喂狗)

网友A:
1. 检查下是不是使用了死循环
2. 如果使用中断模式通讯 , 检查下是不是串口发生溢出中断;
3. 在不行只有贴代码或者自己最小系统一步步调整;

网友B:
不是有看门狗吗,没有复位吗

楼主:
就是看门狗没起到作用啊!所以才很郁闷,不知道到底哪里引起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检查下是不是使用了死循环
2. 如果使用中断模式通讯 , 检查下是不是串口发生溢出中断;
3. 在不行只有贴 ...

加了看门狗的,但是这狗没起到看门的作用;串口发生溢出也是做了处理的;Ethernet模块的代码是用MICROCHIP的;所以一直没找到单片机停止工作的原因!

网友C:
专门测试一下看门狗试试

网友D:
设计一些代码陷进看看哪里有问题,异常中断、复位入口、主要变量的值异常等。。调试才是王道,问不出东西来的

网友E:
有一段代码是30S不工作,自动断开,你把这几行代码屏蔽了就可以看。顺便问一下87J60你用的DHCP模式可以用么,我遇到的问题是66J60的DHCP模式可以用,但是87的不可以用
//            if( (TickGet() - TCPLinkTimer) > MAXTCPLINKTIMER )
//            {
//                    TCPDisconnect(TCPSock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