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帘电机遇障碍自动停止电路

楼主(2014-07-04):
那位大侠有窗帘电机遇障碍自动停止电路?能否供享一下?

网友A:
检测电流.

网友B:
ad  1R 左右的电阻 检测通过时候的电压

网友C(2014-12-01):
嗯 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检测电流

网友D:
不测电流测啥啊....

网友E:
同意,测量线圈电流最方便,可以使用TI的电机驱动芯片DRV8801,直接把线圈电流转化为电压信号,输入到单片机的ADC通道,挺方便的。

网友F(2015-09-09):
测量电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