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段式LCD,不能正常显示,有暗色 是怎么回

楼主:
将所有SEG都清零了   还是能看到暗色的 显示
用的是瑞萨的R7F0C004驱动的,用了外部电阻1/3分压的方式,4个COM口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2014-07-04):
调整lcd的偏置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lcd的偏置电压即可

是指那VL1~VL4吗 ?请问需要怎么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指那VL1~VL4吗 ?请问需要怎么调整

把固定电阻改成可调电阻试,具体看单片机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固定电阻改成可调电阻试,具体看单片机的datasheet

用心了,太感谢你了,还去找用户手册给我看。 你也在用着款芯片吗?
这是把电阻改成1M的效果,没选中的SEG的暗色已经没有了,但是 同一SEG出来的,只点亮一段的话,其他三段也有明显的暗色,这也和那三个电阻有关吗?我现在手上没有变阻器也没有其他电阻了,另外请问  这三个电阻是不是可以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心了,太感谢你了,还去找用户手册给我看。 你也在用着款芯片吗?
这是把电阻改成1M的效果,没选中的S ...

仔细啃资料,偷懒的话就弄3个电位器调.
一般其他类型带lcd的cpu只用一个电位器调就行,还有2个接电容.还是仔细看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啃资料,偷懒的话就弄3个电位器调.
一般其他类型带lcd的cpu只用一个电位器调就行,还有2个接电容.还是 ...

恩 谢谢
我再看看资料吧  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这几个电阻不一样  效果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