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推荐一款电源DC/DC模块 或者什么办法 +3.3V/-3.3V

楼主(2014-07-04):
我需要把 +3.3V  电源 变换为 -3.3V 电源       且前后电源允许 共地连接
电流非常的小有几个毫安就够

网友A:
有这个电源芯片的

网友A:
看看这个怎么样的

楼主:
我想楼上的兄弟,您误会了我的要求。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助

我再重复一遍:
1、我需要把+3.3V单电源转换出 -3.3V的单电源,且电流很小,允许共地。
2、最好是工业成熟的模块产品。

为了避免误会,我说明
单电源变双电源电路--------和这个有本质区别,你给出输入 6.6V 输出+3.3V/-3.3V,对我来说毫无用处

楼主:
单电源变换双电源的意思是  例如 : 输入一个  6.6伏特电源,经过变换输出 +3.3V / -3.3V  共地的电源           这不是我需要的。
单电源变换单电源的意思是 例如L:输入 +3.3V的电源,输出-3.3伏特的电源  前后允许共地,且电流很小。这个才是我要的。

网友B:
建议可以选择金升阳的B0303D/S-1WR2产品,将输出+Vo与输入地连接到一起实现3.3V的输出即可,可到金升阳官方网站:www.mornsun.cn查询技术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可以选择金升阳的B0303D/S-1WR2产品,将输出+Vo与输入地连接到一起实现3.3V的输出即可,可到金升阳官方 ...

实际上我已经下载了1W的产品文档  更小的 0.25W不知道现在是否支持我的要求

此外,拿捏不准的是:尽管隔离1500V  或者更高,但是是否允许把输出V0 接入到左边的地线,是个问题
别看是隔离,却也未必能允许。

楼主:
最好,不隔离的输出-3.3V   那才放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已经下载了1W的产品文档  更小的 0.25W不知道现在是否支持我的要求

此外,拿捏不准的是:尽管隔 ...

您好!关于您的疑问回复如下:
1、具体应该使用0.25W,还是1WR2,您可以根据您的实际使用负载测量值,然后降额30%-80%都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降额在10%以下,这样很多特性会超出技术规格指标。
2、模块电源的输出是浮地,因此可以像我所述的那样来接,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确实存在。只是这样接在一起模块将会丧失隔离性能。
3、如果您还是担心这一问题,可以想办法将输入电压提高至4.75V以上,直接使用我司的K78系列,该系列本身就有负电压输出。
4、关于该选型,如果还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我司020-38601850。

网友C:
负电压输出是不是调换一下输出两端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负电压输出是不是调换一下输出两端的位置就可以了。

电源输出正负是参考OV而言的,输出正接负载的0V,输出负接负载的负电压,总的输出还是3.3V这个是不变的。

楼主(2014-08-04):
已经解决,其实很简单  max1044  或者用 ICL7660       自己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