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现在的单片机是厉害啊,1uV进去直接就搞定了。

楼主(2014-07-04):
一直关注测小电阻,特别是毫欧姆电阻的测量。其中看了很多方案。不过发现大家用的电流都比较大,有的都100mA。我的目标是用1mA电流来测量,这样1毫欧对应的是1uV。需要放大。感觉电路又不大简洁。今天选了一款自带24bit ADC的单片机。做了一下试验,信号直接进入单片机,竟然可以!然后用一个毫欧表对比测量,值一样哦!
   个人体会:现在的单片机确实进步了!

网友A:
还用了内部的PGA吗?

网友B:
1uv  请问如何处理电磁干扰呢?

网友C:
缺乏经验,慢慢积累吧,实验结果和产品性能不能划等号

网友D:
抗干扰会更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了内部的PGA吗?

对。

网友E:
430的MCU吧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下程序更新。做滤波(取10点,去掉最大最小值,其余8点平均)。每秒3次输出。能够高20位稳定。在0X001AAX。观察10分钟,发现高19位很稳定也就是说偶然出现0X001A9X。当出现这个值的时候,后面的X值比较大。测试的对象是1MA电流流过1欧姆电阻的电压。换一根焊锡丝。大约100毫欧姆,读数也稳定。

网友F:
小电流测小电阻的确是一个路子,Agilent 34420A就是这么干的,10mA测量电流可以分辨到0.1微欧。
不过也有缺点,除了干扰外,热电动势影响也大。

网友G:
我们测量电阻的仪表也一直时候这样在用,不过电流比10mA还要小很多。

网友H:
什么芯片呢,这么强

网友I(2014-08-31):
1UV还是干扰较大的。

网友J(2014-12-11):
楼主,对搞的这个比较感兴趣,请问用的是哪款MCU?多少位的AD转换,以及基准电压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K:
很多国产料,带PGA,24位ADC,很小的输入范围,但是可以实现uV级别的精确测量。当然每次用之前记得自校。

网友L(2015-11-15):
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