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这是哪个厂家的电容?求教!

楼主(2014-07-04):
这是哪个厂家的电容?求教!

网友A:
CBB电容 满大街都是 何必纠结于一家呢

网友B:
CBB;
没看出来哪个厂家的;
可以选国巨和风华高科的

网友C:
你好,向你推荐几款可替代CBB电容及阻容降压用高压贴片电容
1206 102/472/103 1KV(替代插件瓷片电容)
1210 106/225/475 50V
1210 106/225/226 25V 1210/250V/224K
1812 224/334/474 450V(阻容降压用电容)
1812 105/684/104 250V
2220 105/450V
更多型号请加QQ:1393162001 TEL:13691765828
TDK原装现货高压大容量贴片电容,优惠供应!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BB;
没看出来哪个厂家的;
可以选国巨和风华高科的

风华的电感肿么样?听说磁芯是他们自己内供的。。。

网友E:
风华的电容,我们也常用